懂电路的来帮忙看看

楼主(2011-04-22):
这两块板子的元件好像都差不多,电蚊拍上拆的,想拆出来玩玩电弧,不过这电压有点低,所以只能击穿很短距离的空气.//现在有两块板子,不知可不可以把两块板子输出高压的那边串联起来,来提升电压呢?//普通电池可以串联,不知这个高压的可不可以串呢?望赐教

楼主:
如果不能串的话,该怎样升高它的放电电压呢?谢谢啦

网友A:
不用考虑了.
你需要的是这个:http://www.izheteng.com/diy/marx_generator_01.html

楼主:
也不用考虑,这个就是我之前看过,然后忘记是什么网址的那个网站!谢谢楼上兄弟!

楼主:
不过,马克思发生器虽然比较猛,但是造价也上去了,谁知道怎么能升压的,就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再加几级倍压整流也能拉出电弧

网友B:
去科创论坛看看,什么都有。

网友:
有網址嗎

引用 网友B:
去科创论坛看看,什么都有。

网友A:
提高输入电压吧。
这个2KV会被击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了.
你需要的是这个:http://www.izheteng.com/diy/marx_generator_01.html

好网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邀请码的,而且邀请码要RMB去买的,我买过一个,你要只是想去看看,我借帐号给你用几天

楼主:
好象没帐号也能看的啊~只是不能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输入电压吧。
这个2KV会被击穿的。

输入电压提高了的话,电容的耐压肯定也得提高吧?

网友:
如果是隔离的变压器可以串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kechuang.org/
不好意思,这些天没来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