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机震动(求助)

楼主(2011-04-22):
砂轮间的砂轮机震动的很,震得人心都发汗。前天进去5分钟,出来耳朵已经有点听不见了。请问大虾们这是啥原因?(轴承两星期前已经换了新的了,此机用了已经有8年了)

网友A:
那么久轴和轴承磨损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B:
砂轮的平衡没有做好,每每拆装过的砂轮片都要重新用砂轮笔修正,砂轮修正后就不要随便拆装

网友C:
换轴承的时候砂轮拆了下来,原来的平衡的位置变化了
尝试反复装卸砂轮,变换不同的角度。会有一个相对震动最小的位置。
然后用金刚石比修理外圆和两个侧面。
基本就ok了。

网友D:
三步治砂轮震动:
1,把砂轮拆下来,让电机空转,如果无噪音也无震动,很好,下一步;如果有轻微噪音或震动,也下一步,如果震动较大,检查更换轴承后下一步;
2,车一个圈镶在砂轮的轴孔里,尺寸要刚好合适,最好0线,下一步;
3,装上砂轮,如果不震动了,恭喜你,如果还震动,用砂轮笔修整,修整时砂轮笔不可随砂轮做径向移动,
这时应该象蜜蜂一样嗡嗡的了,你就 享受吧

网友E:
轴承一定要是好的轴承.不然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F:
楼上说的对,车一个轴圈,才能很好的平衡

网友G:
多半是砂轮片问题

网友H:
啥时候我也试下

网友I:
我的砂轮也震动得厉害,这次回去试下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上的 浇水,感受颇多

网友J:
我第一次拆完砂轮机装回去后也是这样,反复拆装几次砂轮片,仔细调整一下就好多了。我买的金钢笔一次没用过,因为磨白钢刀时白钢条顺便就把砂轮给修整好了:loveliness: 。

网友K:
用金刚石笔将砂轮自宫!!

网友L:
偶是菜鸟,不会修砂轮。
所以不用震动砂轮机。

网友M(2012-03-11):
砂轮不圆和偏摆。用金刚笔修复外圆和侧面。每次装换砂轮是都要校正修复。不然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