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水的绕注的气泡

楼主(2011-04-22):
各位大大好,,可是在绕注AB水的时候,AB水干透后总有几个小气泡,下面是我种操作的方法,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第一种,AB快速混合后然后绕注到模具中,再拿去抽真空.
第二种,AB混合后,抽真空,灌注到模具中.
2种方法也没有解决了表面的气泡问题,材料用了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真希望这里有大大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真空抽到什么程度?

网友:
试下混合前抽真空,AB混合后,抽真空,灌注到模具中再抽真空

网友:
降温,不停的抽

网友:
到月球上做这个加工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AB水

网友:
第一种方法还有气泡肯定是真空度不够或没干透就离开真空状态,气泡没完全抽出。第二种方法明显是错误的,模具里有凹凸不平的地方存气泡啊!浇注后不抽真空那些气泡跑不出来!

网友:
提高温度,降低粘度会不会好点

网友:
抽真空后混合AB再绕注到模具中,全在真空中進行,設備不便宜

网友A:
我猜测是模具设计问题
应该是倒入后 开始抽真空 然后关闭真空 让压力把AB水压入模具腔

网友:
需要在真空中配比AB水,再浇铸。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大意见,我是表是显示76KG的不知道是否够呢?可是卖材料的建议我是抽好真空后放进模具,我会再试的, 非常感谢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是模具设计问题
应该是倒入后 开始抽真空 然后关闭真空 让压力把AB水压入模具腔

网友(2011-05-22):
首先是要检查你的模具是否有问题,也就是说你出现的气泡是不是都在同一个位置上
如果是那就是说明你的模具有问题,需要重新考虑出气空的位置

第二就是你选择的ab水的牌子,建议你用进口的,效果好很多

网友:
12楼正解!

网友:
我的经验是AB水中含水多了以后就有气泡,
刚开封的AB水,拿出来用,在半小时内没问题,
扁平的零件基本上看不见气泡,大块的零件聚集在一起会很快的升温

AB水和空气接触半小时以上就开始出现有气泡,是因为吸收了空气中的水分的原因,

特别是B水吸收水气以后就开始有浑浊的表现,所以盖子一点要密封好,时间长了就要换,
A水吸收了水气气候看不明显。

所以我基本没用抽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