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表面温度多少能安全使用

楼主(2011-04-22):
步进电机表面温度多少能安全使用,还有进给速度与什么有关,与主轴转速有关系吗?
我的雕刻机57电机 ,驱动是jc3A的,主轴有8000转,雕刻木头进给能设置多少?
谢谢了。

网友A:
电机用的漆包线一般是聚酯漆包线,比较安全的工作温度在130度,理论上步进电机温度可以到130度,但是混合式步进电机中采用的是钕铁硼磁钢
,在100度以上的温度下,加上步进电机的震动,磁性衰退是比较大的!最后导致电机输出扭矩变小!
步进电机长时间工作时必须考虑扇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用的漆包线一般是聚酯漆包线,比较安全的工作温度在130度,理论上步进电机温度可以到130度,但是混合式步进电机中采用的是钕铁硼磁钢
,在100度以上的温度下,加上步进电机的震动,磁性衰退是比较大的!最后导致 ...

谢谢了  ,我的电机工作一会就有点人,不敢用时间太长。
现在可以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度!

90是表面温度吗?

网友:
8000转   好厉害呀.可以上驱动和步进电机的照片瞧瞧不

网友:
温度高没关系,只要不是步进电机冒烟、不是力矩不够,都没关系的。
要测试、测试、再测试

网友:
经验值是:电子设备,只要手能按住的温度就是安全的,如果手被烫的放不住了就要小心了,这个温度大概在60度左右。

网友:
你能手握住5秒钟,就没有问题,反之就需要考虑采取降温措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