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悬停比航线费电啊?(抛砖引玉)最新编辑

楼主(2011-04-22):
看了大家的讨论感觉不是很有道理,本人大胆推测了一下:是不是悬停时,旋翼下方有强烈的下沉气流,一部分动力要补充这些惯性下沉气流,所以比较费电;而航线时旋翼下方的环境相对平静很多,所以旋翼所做的功基本都用来抵抗飞机的重力。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A:
飞航线时油门不用太高,很多时间都是靠向前的惯性飞的。。。悬停就不能取巧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也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也也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也也也也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绝对是来学习的```

网友B:
坐看沙发悲剧。
另外lz的结论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航线时油门不用太高,很多时间都是靠向前的惯性飞的。。。悬停就不能取巧了

同意,飞模拟器就有这样的感觉,比悬停小点油门都能航线

网友:
 这个..我真是来学习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航线时油门不用太高,很多时间都是靠向前的惯性飞的。。。悬停就不能取巧了

这个说法不是太准确。悬停时就是依靠旋翼产生的向下气流的反作用力得到升力(有些旋翼的翼型可以得到较大的反作用力),而航线时还有翼面切风产生的浮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看沙发悲剧。
另外lz的结论是怎么得到的

就是最近的一个帖子,大概意思就是说他只能悬停4分钟,下面有人说航线能多1、2分钟,并且下面有人表示赞同。所以拿出来问。

网友:
楼主的结论错误,航线肯定比悬停费电,中学物理都有啊,力的合成与分解

网友C:
跟固定翼一样,吊机肯定比飞航线耗电多了

网友:
大家在室外悬停时应该都试过,当一阵风吹过来时,飞机就会往上窜,特别是450级以下的小飞机最明显~
所以飞航线必定会比悬停省电,具体原理我也不清楚,等高手出来讲解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固定翼一样,吊机肯定比飞航线耗电多了

直机悬停和固定翼的吊机根本就是两回事

网友:
你们慢慢吵,吵完告诉我结果就可以了。。

网友D:
航线大多是靠惯性,悬停就没有惯性了,要自身的力气来托起本体,所以就费电

网友E:
没有文化,真悲哀......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跟固定翼一样,吊机肯定比飞航线耗电多了

你咋不拿卫星和飞机比呢?

网友:
首先排除风的原因.
你不可能总是迎风飞的.
我这里也不能考虑舵机的电力消耗.特别是无副翼控制系统
~

纯粹看动力的功耗

悬停不可能比航线省电

重力大体可以认为是不变的,根据力学原理,飞机悬停需要的升力是固定的等于飞机受到的重力.
而航线的时候,螺旋桨首先还必须提供对抗重力的垂直分量,然后还需要提供航线的水平分量.
不要说航线可以飘,你飘的时候掉的高度,实际上是使用了已经保存的重力势能,它最初还是由螺旋桨的动能提供的.
根据能量守恒定理就能知道
航线必定要比悬停耗电.

以上只是理想情况
实际上并非如此...  因为舵机也是要耗电的,悬停时各个舵机都需要不停的左右前后修正.
航线的时候吧,只要斜盘的角度固定了,舵机需要频繁移动的场合并不多~
所以悬停时4个舵机的耗电会要增加很多,不要小看这个耗电量
如果电调是用的线性bec 模式的话,这个电流损耗除了舵机本身消耗电流,  为了给bec供电而串联的分压电阻上也要同时消耗电流,这个分压电阻要消耗额外的1.5倍bec功率~~也就是说bec供电实际上要乘上2.5倍.

网友:
综上所叙~

如果飞机用线性bec,舵机又是数字的,
甚至还有无副翼控制系统

那么悬停可能真的比航线还耗电.但是不会多很多.

网友:
为什么悬停比航线费电,为什么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告诉你吧,就是因为。。。。。此处省去N个字。。

网友:
感觉悬停比航线难

网友G:
路过看看

引用 网友F:

你咋不拿卫星和飞机比呢?

         大哥卫星和飞机没有可比性,一个在大气层里,一个在大气层外,更重要的是两个运动方式完全不同。
         卫星没有动力的在“飞”消耗为0可飞几年没事,其实卫星一直往下掉,只是卫星处在一个特定空间环境中运动一直都掉不到地面上而已。

网友:
实践出真知!!!
在同等状态下多做几次实验就得,

网友:
悬停比航线费电不能用简单的中学物理解释,因为涉及的因素很多。。。

想了解其中原理的可以看看下文。。。

http://www.airmodel.org/Model/ModelKnowledge/327.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航线大多是靠惯性,悬停就没有惯性了,要自身的力气来托起本体,所以就费电

惯性只与质量成正比,与速度无关

网友:
我来学习的。。。。。
航线比悬停飞行时间长。测试见附件。

网友:
我绝对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哥卫星和飞机没有可比性,一个在大气层里,一个在大气层外,更重要的是两个运动方式完全不同。
         卫星没有动力的在“飞”消耗为0可飞几年没事,其实卫星一直往下掉,只是卫星处在一个特定空间环 ...

MD,我真的很难和你解释,你看懂我为什么说这句话没有。
我是在讽刺拿固定翼吊机和固定翼航线费电情况比较

网友:
旋停时诱导阻力大。

网友:
以前在航校学习时书本上是这样解释的:直升机的升力靠旋翼与空气相对运动产生。旋停时飞机和空气没有水平相对运动,完全要靠旋翼旋转产生的升力保持飞机在空中,需要消耗较大的动力。飞航线时直升机与空气产生相对运动,旋翼消耗同样的动力却可以得到额外的升力,在实际飞行中可以用较小的油门即可保持平飞,所以省电了。
好长时间没看这些理论了,不知说清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文化,真悲哀......

不要用这些话压人,没意思的,已经有人用事实说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咋不拿卫星和飞机比呢?
是比喻,看不懂就别在这里装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比喻,看不懂就别在这里装B

这个航线和悬停是能用固定翼的航线和吊机来比的么?
拜托,你有没有一点点常识啊?再去看看直机和固定翼的原理再出来发言好么?再出来比喻好么?
我是装B,你可是如假包换的真B啊。

网友:
大家消消火,喝杯凉茶!

网友:
很正常,就像吊机比航线费电一样

网友:
原理不大清楚,个人记录 450 2200电 4:30分鐘下來。

懸停 = 3.82v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他说的还真靠谱!!
对于我们模型飞机,推油门马达转速不会太提高,主要是提高螺距,这样在推的瞬间虽然机翼攻角增大,但是飞机匀速向前运动的时候攻角会减小。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直升机航线的时候左右升力差很大,这也是副翼的意义。但是这样可能会产生额外的升力(这个是自己猜的)
不管怎么说,机翼产生的省力虽然变大了,但是效率却变高了,
而悬停却不一样,效率低。因为所有升力全部都在机翼自身的旋转,所以攻角必须很大,效率减小了。所以这是效率的问题,和吊机比航线废油的原理相似也许还可能和旋翼机差不多,只有向前的力,机翼还可以自己转。这样大概大家都能理解了。
(直升机和固定翼还真不一样,因为固定翼螺旋桨角度固定的,飞行中的攻角改变不大。而直升机主要是改变攻角,所以大攻角的悬停效率必定差,所以直升机的耗电差异比固定翼的明显多了)
我只看过几本书。理论不懂太多,有错误指正。

网友:
主要针对他说的,固定翼的吊机和航线问题。固定翼航线时升力主要来自于机翼上下翼面的压力差(由翼型产生),而压力差的产生又来自于空气流动速度(也就是空速),所以螺旋桨的拉力可以小于机身的重力,而吊机的时候的升力却全部来自螺旋桨的拉力。
而直机的升力不管是航线还是悬停,升力都来自旋翼的力量。因为玩过直机的都知道,直机的水平运动是因为旋翼斜盘倾斜造成的原因是升力在水平方向的分解。而航线的时候所谓的攻角是负的,因此这个主旋翼攻角所所带来的升力是负的,所以不可能混为一谈。

网友:
航线省电。。。。
有一部分感觉是风造成的

网友:
悬停比航线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