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手们:会玩模拟了,还别急着上天

楼主(2011-04-22):
模拟练好了还别急着飞,我能理解那是您的杰作,很兴奋,很激动。

模拟器是理想化的程序,给你标准调校的飞机,动力充沛,天气永远晴朗,即使设置有风,也是风向、风速永远不变,降落到菜地与降落到跑道的一样没事。永远没有汽车、自行人和好奇的行人来打扰你,也没有好奇的小孩捏你身后待飞的娇嫩的设备和机机。遥控电子设备也永远正常不受干扰,电力永远饱满,不用担心电压降到3.7V以下。飞机任你怎样暴力、怎样折腾也不会折翼。当然最明显的是你根本不担心炸机。

真实的环境要复杂得多,新手要做的有:
1.检查风向、风速,风速超过三级就不要飞了,注意起飞、降落都要逆风;
2.仔细检查飞机,一般来讲飞机好不好飞很大程度上取决飞机的做工,检查对称性、重心、电机拉力线、机翼仰角、机体强度等,飘飘机和滑翔机可进行手抛试验(蹲着抛,可降低些风险);
3.检查电子设备和电池电压,注意将电池接到电调前,请先开启控,并确保油门在最低位置(飞机串出去或打手就惨了),摇动各杆,检查舵面反应情况,如果舵反了坠机将成必然;
4.如果从地面滑跑起飞,可先小油门试下滑跑,观察有无跑偏现象,可及时纠正;
5.降落前你必须关注一下飞场的情况,查看此时是否能降,有没有行人、车辆等,风速如何,炸机是小事,但飞机撞到人或车出了事麻烦就大了;
6.如果发现飞机失控拉不回,就要坠向地面了,你要做的是把油门关到底(飞机很多时候不是完全失控,抖舵,但油门还能控制),尽量把飞机拉平,这样可以降低些危险和破坏力,也方便找回你的宝贝;
7.提前熟悉遥控器上四个通道的微调开关,一般飞机第一次上天后可能会出现偏斜等调校不当的情况,要将飞机拉高后及时纠正,你总不能低头去找那些微调开关吧。

努力吧,你会成功的!

网友:
恩说得很好。不过说一下,模拟器也能设置一些真实参数的,比如风向变化参数,飞行时间等

网友:
总结的相当细致
新手要是能多看看一定能减少新机首炸

网友:
对新手来说是个很大帮助

网友:
大有帮助

网友:
没炸过机就不是新手了,只有吃一堑才会长一智,此篇新手看了也白看

网友:
LZ说的没错,我也给新手1条建议,首飞一定要找个好场地,飞的时候一定不要勉强,感觉不对马上收点油门准备迫降,不然等飞高了飞远了 损失就更大了

网友:
很好,要顶起来。

网友:
还应该加上忠告,新手千万不要为了好看,飞的爽而直接上像真战斗或者是涵道。

网友:
经验之谈,值得学习。

网友:
写的很好。可惜新手不大会理会你这些。呵呵

网友:
这个帖子真应该顶一下,原来跟我想的一样,嘿嘿

网友:
为了好看直接上涵道是没关系,毕竟是个人爱好,但是千万别选难度高的,选F15之类的轻量级飞机,直接上蓝翔大涵道的后果就是瞬秒

网友(2011-05-29):
谢谢LZ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