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脑子短路想玩航模~丘比特V3如何?

楼主(2011-04-22):
无任何遥控模型基础,但又不愿意玩共轴双桨(像玩具),目前相中丘比特V3。在
模拟器
的帮助下是否能够拿下?或求各位大大推荐一款适合我这种人的入门级电直~我的目标是涵道固定翼~PS:米不多~学生

网友A:
 函道固定翼似乎和入门级电直并不沾边啊..
我们这里一位模友,直机飞得还不错,固定翼是文盲...直机可以很温柔的打舵.但固定翼打舵那叫一个猛...

网友B:
丘比特V3……我就是它过来的,还可以。要DIY的地方很多才能飞好

网友C:
V3耐摔,不错的选择

网友D:
新人,你很会选择呀 ,我后悔没选那个

网友E:
你先练几十小时的模拟器再说吧

网友F:
模拟器,260a 450 我的路线

网友G:
好吧,我直接上450的

网友H:
我认为比较适合新手 耐炸 价格不高模拟几个小时 就能离地

网友I:
没问题
我的路线是三通双桨玩具---模拟器----丘比特v3主无刷 炸鸡成本很低。嘿嘿。

网友J:
目标是涵道固定翼~~和直机有什么关系?

网友K:
模拟器。。450。。。

网友:
一铭同志?

网友L:
楼主可能以为涵道固定翼是高级阶段,直升机是初级阶段

网友M:
目标固定翼练直升机干啥?

网友N:
告诉LZ,直升机比固定翼难飞,还有,V3的锁尾会让你失去信心的

网友O:
目标是涵道就没必要从直机入了 买塞斯纳去 很适合固定翼新手 丘比特V3 不错的选择 我没上模拟器就直接玩的丘比特V3 坏了一个大桨夹一个尾垂 送的大桨夹换上 尾垂自己DIY 现在已经在玩250了 小丘没花我一分配件钱就给我打好了悬停基础 所及即使不玩了也不扔不拆 收藏起来 关于锁尾 你可以换N60+5030尾桨 效果好很多

网友P:
和直机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