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内六角螺丝打滑的解决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下

楼主(2011-04-22):
亚拓的内六角螺丝质量很不好,很多人会用钳子去解决,而且还为划伤侧板。
其实,不需要用钳子,只要用梅花六角螺丝刀就能拧下打滑的螺丝,这方法我也是无意识发现并解决了很多打滑螺丝,各位可以尝试下。

网友:
换杯头螺丝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亚拓的螺丝不好,其实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锁的太紧...台湾的材料.热处理比我们都好的多.我自己就是开螺丝厂的.样子做的到.但是材料,后期处理跟不上.

网友:
梅花的刀头也要够硬,不然也够呛!最好拧之前用加热,用热风枪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

梅花六角螺丝刀 是什么样的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梅花六角螺丝刀 是什么样的啊 ????
同问

网友:
台湾材料.热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梅花六角螺丝刀 是什么样的啊 ????

也许因为各地叫法不一样。不解。是开手机用的螺丝刀吗?

网友:
好像以前在《遥控迷杂志》上看到,说侧板螺丝不用打胶。
我现在使用特制的垫片,使用普通的圆柱内六角螺丝。

网友B:
这就是梅花六角螺丝刀,就是拧手机螺丝的那种头型

网友:
这个叫内六花吧!

网友:
我需要螺丝胶多多的 给我往死里拧
叫你还抖还炸还叫。。。。
飞个飞机容易吗我

网友:
T6螺丝星形起...

网友:
我们是叫内梅花.大小一般有分(T-2 T-4 T-6 T-7 T-8 T-10 T-20 T-25)一般M3 的螺丝是用T-10的.这种一般都会做带柱的,就是中间有一跟针0.8*1.1是为了防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梅花六角螺丝刀,就是拧手机螺丝的那种头型

对,就是这个

网友C:
国内的。如果用的是几家大钢厂的材料还是可以的。比如宝钢。我经常拿我公司的螺丝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的。如果用的是几家大钢厂的材料还是可以的。比如宝钢。我经常拿我公司的螺丝用

我也是发现自己买的螺丝相对都要比原厂的耐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