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500PRO 国内首创████

楼主(2011-04-22):
刚折腾完450PRO直驱,试飞成功了,又打起YT500的主意了。也把它改成PRO结构,三根斜盘舵臂等长。经过测量分析,画出CAD图,找冰人加要出来 了。1.6MM全碳板,够结实了,全部原装金属件,就是导轨不能用了,还是想到补救办法了。
       话不多说,上图

侧板精度不错

侧板精度不错

精度很好,装起来很轻松

精度很好,装起来很轻松

谁看得出这导轨座是什么上面的

谁看得出这导轨座是什么上面的

前面两个舵机

前面两个舵机

调试时才发现前面舵臂处的侧板开口小了,还好我有金钢锉,简单几下搞定

调试时才发现前面舵臂处的侧板开口小了,还好我有金钢锉,简单几下搞定

完工,出动试飞

完工,出动试飞

接电,准备起飞

接电,准备起飞

楼主:
刚推了一点油门,怎么尾巴自旋,赶快检查,开始以为是中立点不对,手机连接V8,是对的啊,再一细查,原来是对转齿打滑,导至尾桨转速不够,还好没急着飞起来,炸了就不好了。副厂对转齿质量不行啊,还得买原厂的。搞好后再上试飞视频

网友:
历害.是不是打算量产?

楼主:
现在还想把500改成皮带直驱,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皮带轮,皮带都好说。慢慢来吧

网友:
看来可以自己设计飞机了·米人折腾

网友:
结构复杂了。。

网友:
将几家厂商不同款式飞机得优点结合起来那就爽了,那位大哥可以将kasama90e浓缩成450那个尺寸简直是精品中的精品,特别尾波箱

网友:
kasama有些地方设计的也不是很实用,简单高效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推了一点油门,怎么尾巴自旋,赶快检查,开始以为是中立点不对,手机连接V8,是对的啊,再一细查,原来是对转齿打滑,导至尾桨转速不够,还好没急着飞起来,炸了就不好了。副厂对转齿质量不行啊,还得买原厂的。搞 ...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用的是ALZ的对转齿,跟据公式(齿轮外径即齿轮的齿顶圆直径=模数*(齿数+2)
0.6*(31+2)=19.8mm, 而ALZ的对转齿外径只有19mm

网友:
能发下cad图纸吗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好丑的侧板。

网友:
自己动手真不错,可没看明白前两个舵机是怎么固定的。尾舵机的固定方式是不是没有合适的舵机固定架?喜欢550的估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