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轴承用什么油?

楼主(2011-04-22):
WD40可以用吗?还有衣车油还是摩托车机油,哪个好呢?另外大齿可以上油不?

网友A:
固体的润滑油。。。

网友B:
40不行,有专用的轴承油,建议还是换了吧

网友C:
我的还没上油!

网友D:
不管是轴承还是大齿,上油会磨损得更快~

网友E:
上油就是寿命已到,更换吧!

网友F:
450所以摩擦面都不是金属和金属的 而是尼龙件本身就有一定的润滑性
所以加润滑油就是给蛇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