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航空联合会 航空、航天模型竞赛项目专区

楼主:
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橡筋动力和自由飞, 我不懂,但是我在迷茫中摸索,请老 ...
橡筋动力和自由飞, 我不懂,但是我在迷茫中摸索,请老天赐予我力量~~和各种指点!
CC似烟觅云
CC似烟觅云

网友A(2011-04-22):
1.橡筋动力飞机的飞姿势,是不是垂直侧向风轻轻水平投掷比较好呢?但是飞机的迎角不够大,橡筋的动力不能支持飞机上升到10米的高空,于是吃不到上空的气流,无法继续爬升,只能顺风下降。如果迎角大,则瞬间爬升到高空,但由于迎角过大容易造成失速或者翻跟斗,这种情况导致的现象就是飞机上升快并且下降速度也很快。
飞机能上升与迎角和上反角有关,初步认为上反角有助于飞机左右平衡,角度不能太大,而迎角主要用于飞机的爬升或者下降。飞机的重心和翼展的位子影响飞机飞行的姿态,但是对于一个机身长度在50厘米左右一侧翼展在20cm左右,只能加2g左右橡筋的飞机来说,前调后调相差不大(对于电动自由飞这一点特别明显),如此以来,如何才能让飞机爬到高空并且吃到风后持续留空?
2.电动自由飞,50cm长,单侧翼展25cm左右,飞不高的原因,我在想,是不是风向角投错有关,比如左侧风右转飞机,则垂直左侧向里飞,
高于水平方向小角度飞轻投,这样不对吗,因为飞不高。
分析的过程如下:如上所述飞行,则在飞机的飞行过程中先靠电动力上升而后靠又转向迎风飞,然后吃到风向上爬升,此时飞机到达最高点无动力,并且此时飞机又向右转圈平稳下滑,高度降低速度增加,然后继续旋转有迎风飞吃到风,然后继续爬升,如此循环,应该是能让飞机一直处于高处而不下降。但是没有成功,不知原因。
如若改成顺风高角度飞行则可以增加飞机的速度,在他向右旋转一圈后吃到风上上爬升,然后动力消失飞机慢慢转到一定角度开始向下滑坡,速度再一次增加,继续旋转吃到风,有向上爬升,然后如此循环,也能留空而不下落,但是我还是失败了。

网友B:
帮你顶顶。。我也不知道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嗯嗯,呵呵呵~~~

网友C:
自由飞和橡筋动力非常讲究空气动力性能, 可以这样说:玩动力是玩钱,玩自由飞和橡筋是玩脑筋(靠知识和创造力),橡筋动力模型一般应能用40~50克橡筋爬升50米以上 ,静止气流中飞行3分钟以上——当然是在进行详细空气动力计算的基础上。其实需要的理论并不高深,不超出中学课程范围(以前的专业模型运动员基本上都是中学生出身),关键是要能静下心来系统学习。楼主的问题不是几篇帖子说得清的,可以找找以前的(越老越好)模型杂志看看。

网友D:
楼主想要自由飞模型一直留空是做不到的。当动力不能维持模型平飞后就转入滑降飞行,这是正常现象。
楼主所说的橡筋动力滑翔机,正常情况下能达到1分钟留空时间的话,已经是很优秀的模型了,除非吃到较强的上升气流,才有可能获得更长的留空时间。以下方法可以改善模型性能:1、减小翼载荷,商品模型通常有很大的减重余地,例如中天的雷鸟,大量使用塑料件,在不影响结构强度的前提下,去除部分塑料,可以减重1~1.5克,将机身木杆换成密度较大的桐木,可以减重约2克,整机重量由24克变为20克,对这个模型来说是非常可观的。2、较小阻力,例如雷鸟、天驰等等模型的机翼是2mm的kt材料,前后缘都很厚,可以用细砂纸磨薄,提高机翼的升阻比。3、更换好的橡筋,使用进口橡筋,增加橡筋的可绕圈数,延长有效动力时间。

网友D:
橡筋动力自由飞的调试,应在无风或小风时进行,并先仔细做好手掷试飞,前后移动机翼调整重心,直到模型略微有些波状,然后再调整模型的盘旋,直到模型平稳盘旋,波状现象消失。以后可以做小动力试飞,观察飞行情况,良好飞行后再做大动力试飞,进一步调整飞行姿态。橡筋动力滑翔机的螺旋桨直径较大,反扭厉害,我一般把模型调成右爬升左盘旋状态,这样模型比较安全,特别是急爬升的模型,可以避免放飞失误模型直接坠毁,同时还可以大角度加力投掷,争取高度。电动自由飞动力相对平稳,爬升阶段动力变化不大,调整好盘旋后,一般出手角度掌握好了都可以飞得不错。

网友E:
板凳哥什么水平???40~50克橡筋
橡筋动力模型一般应能用40~50克橡筋爬升50米以上 ,静止气流中飞行3分钟以上????我们的8克橡筋飞2分钟以上!
坛子里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了!

网友C:
那是60~70年代1、2级橡筋动力模型的水平,不是室内模型的水平

网友E:
晕!我那个不是室内的飞机!
是标准的二级橡筋动力模型飞机!

网友D:
回复 网友C:
40~50克橡筋才能爬升50米,留空3分钟,什么水平?我中学时用8克橡筋(2级模型)都达到了,如果是室内模型,一级模型用2克橡筋,最好成绩也2分多分钟。

网友F:
哦
楼上说得对,P1B-0 2克橡筋雷鸟,换美国橡筋,60秒左右很容易做到,,

网友G:
回复 网友C:
现代国际级橡筋模型( F1B),35克橡筋,爬升高度可达百米。P1B-2,8克橡筋,静气流爬升超过50米。P1B-0 。2克橡筋,使用桐木,可折叠螺旋桨。留空超过60秒,非折桨则难。用进口橡筋当然好,但必须有良好的动力配合(桨直径,螺距,橡筋束长)。飞行过程。三个阶段:动力爬升,改出转入滑翔。要自己设计制作模型,外场试飞调整。还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研究上升气流。再好的模型,吃了下降气流,只能望机兴叹!

网友D(2011-05-28):
5月21日上午,我的学生在我市飞向北京赛,用2克国产橡筋飞了42秒,取得第一名。另一架飞机飞丢,但因建筑物遮挡,成绩才的27秒。当时高度还有差不多20米,估计无障碍物遮挡裁判视线,应该超过6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