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用不了?

楼主(2011-04-22):
买了千红的凤凰模拟器,两个月了都没有弄成。可能我没有用遥控器吧·····我用的是一种模拟器专用控,没有天线只有一根USP线,我照着里面的说明弄完了之后(插上了狗和模拟器)就飞不了飞机,刚开始就出现这个图标就弄不了了
还有···我看机库里没有直升机额·····

就是下面那一段小字母

就是下面那一段小字母

网友:
遥控器要设置好才能用,你设置了么?

网友:
你都没设置指定一个控,又怎么能飞呢?

网友:
还是没有选择通道设置文件的问题,升级到全中文版本啊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9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