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级油动固定翼飞机,需要配什么样的发动机和舵机

楼主(2011-04-22):
请教老鸟,120级油动固定翼飞机,需要配什么样的发动机舵机,

网友A:
发动机  YS的  150          副翼  FUTABA9154   升降  方向FUTABA9255    油门自选  用高速的

网友:
这是高级F3A的配置,如用YS YS110就OK。如3D 发动机DLE30 MLD28 舵机全用亚托610。

网友B:
你想用哪个价位的,辉盛996、几十元,FUTABA、几百元。

楼主:
YS110贵点吧,DLE30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  YS的  150          副翼  FUTABA9154   升降  方向FUTABA9255    油门自选  用高速的

YS, 没有150级别(折合25cc排量)的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用哪个价位的,辉盛996、几十元,FUTABA、几百元。

996我用过,只有FUTABA3003的价钱还不到
超高性价比的大力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