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故障

楼主(2011-04-22):
由于最后一次使用遇到桨脱落打断,以为ZI6是被桨打坏的。今天新的ZI6到手,把旧的小板接上新的大板,居然成功开机了!看来是大板的问题,那就肯定不是被桨打了,莫非是烧掉?看不出问题,不知咋修。兔哥镜头安装在旧的板子上面,由于镜头座已经用硅胶沾死,现在想换镜头到新的板子上都木有办法了,郁闷。。哪里能找到镜头座涅?莫非还得再买个镜头?

网友:
随便去拆个,电脑摄像头的镜头,,把镜头坐切好再拿来用就行了,

网友:
硅胶粘的镜头座是可以拆下来的.你用指甲或小刀沿着镜头座的边缘下去,再小心的将硅胶与板子或镜头座剥离.就可以取下镜头座了.

如果你需要镜头座,我可以送几个给你,不过邮费要自负

网友:
最好是用指甲,这样能控制力度,不会损伤线路板

网友:
兔子啊,送我几个吧,,最好加上个镜头。。

网友:
可以使用原装镜座的,不过得用有机溶剂浸泡一下镜头座边缘的黏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装镜头座太大,兔哥镜头放进去无法固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镜头座太大,兔哥镜头放进去无法固定啊。

焦距调好后两滴热熔胶就OK了!

网友:
热熔胶固定就是难看些,但去的时候就相当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