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固定翼,请教下

楼主(2011-04-22):
现在手头有一个好赢30A电调,5个9G
舵机
,还有一个KV3800
电机
和3S1P2200MA20C锂电,请问下这样适合入手什么样的固定翼空机呢?

网友A:
 这个是直机上的电子设备吧。
除非你使用减速组,否则这个电机在固定翼上是不能用的,其它设备都没问题。
2200MAH20C电池有点重可以上微风、赛斯纳上。这样的话,需要入手2212KV1400电机和8040桨。

网友B:
KV3800的电机什么规格?合适的话我收了,要么用KV1400跟你换,最近中毒直机要配个250

网友C:
这个电机可以用在竞速机上,4寸桨
不过不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