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固定翼的接收问题

楼主(2011-04-22):
我用的是JR DSX7的遥控器,原配的是RD721+EA101 接收用在直升机上,现在要配一个接收用在油动固定翼上,我在淘宝上找到JR RD631 JR 原廠 DSMJ 日規 接收機,RD721的是DSM2制式的,RD631是DSMJ制式的,师傅们,可以用吗?稳定性有RD721+EA101 的好吗?

网友A:
据老手们说,甲醇机用那种都行,汽油机最好用FM,或者带卫星的。

网友:
请问你在那家找到的J R 631  J 版接收机的,有货吗?
据说JR631 J版全国没货。

楼主:
急啊,卖家等着发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老手们说,甲醇机用那种都行,汽油机最好用FM,或者带卫星的。

同问。还有在问一下汽油机为什么用FM的?2.4G的不行吗?什么是带卫星的呢?我也是想入油机的新手。请赐教~!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意思  我穷所以我还在用FM的飞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