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定速与金鱼尾 已解决

楼主(2011-04-23):
亚拓GP750 DS520 35X
油门定速80% 金鱼.......
普通80% 正常...........
调感度 延时 没用..........
我与定速无缘?求解
嘿嘿 已经解决了 做了排震 一切都好了
今天爽飞 定速很给力 我现在无视5级风 一休息就刮风.....

网友:
不知道,求解,帮顶带沙发!

网友:
中山兄真是早啊

网友A:
你应当重新设定电调,如需要电调设置说明,请联系我QQ734871974

网友A:
1、降低感度;2、买套汉堡垫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降低感度;2、买套汉堡垫片的

网友B:
金鱼无非就几点  1震动 2感度 3感度不起作用,,感度线插错?我干过这事..

网友C:
普通模式油门80%和定速80%是有区别的,定速80%的转速要比普通模式油门80%转速高,震动就要大得多,主要还是震动问题

网友:
我 还不会定速呢

网友:
我也中了剧烈金鱼追尾咒,感度无用,线无差错,烦恼ING

网友D:
用的是金鱼舵镙 ,没戏,把感度调低点..

网友:
8楼说的不错,LZ把定速油门值调低一些试试吧~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我已中追尾毒好久了!!全部换完了都不行!!也是调感度没用!!现在考虑换机!

网友:
3D和定速的感度比普通模式的感度都要低的

网友:
震动。。还是震动

网友:
不懂,只好帮顶.

网友:
建议LZ重新设置一下油门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模式油门80%和定速80%是有区别的,定速80%的转速要比普通模式油门80%转速高,震动就要大得多,主要还是震动问题

完全同意,金鱼尾大多是因为震动。

网友E:
其实你们都错了

如果用飞越的尾轴,,那就换,,,一根一根的换,,换到没金鱼为止,,不要以为新的就都是直的,,,,,保守估计8根里能挑出一根直的,我就中过这种标,,只要降落得力量稍微大点,就换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同感.不过520的陀螺对尾巴震动要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当重新设定电调,如需要电调设置说明,请联系我QQ734871974
我已经把YT35X的设置方法背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降低感度;2、买套汉堡垫片的
试了 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鱼无非就几点  1震动 2感度 3感度不起作用,,感度线插错?我干过这事..
插错?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模式油门80%和定速80%是有区别的,定速80%的转速要比普通模式油门80%转速高,震动就要大得多,主要还是震动问题
定速时震动是比普通时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飞越的尾轴,,那就换,,,一根一根的换,,换到没金鱼为止,,不要以为新的就都是直的,,,,,保守估计8根里能挑出一根直的,我就中过这种标,,只要降落得力量稍微大点,就换吧,,
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金鱼舵镙 ,没戏,把感度调低点..
750我用的还不错 780我也用过

网友D:
LZ定速80%旋翼头有多小转?有测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定速80%旋翼头有多小转?有测没
没测啊 根据YT PRO的说明书 估计2500 或更高

网友F:
我改小了舵盘,稍微好点,但是还是偶尔有,我定速都在93了,似乎和我没定数转速也差不多,所以不认可那个震动的说法,我的飞机震动不大的

网友G:
用扎带把陀螺绑住看看,我的520以前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改小了舵盘,稍微好点,但是还是偶尔有,我定速都在93了,似乎和我没定数转速也差不多,所以不认可那个震动的说法,我的飞机震动不大的
请问你是啥飞机 我的是飞魔士 上的YT电子 震动一定比YT机身大一点 小舵盘我试过 没有明显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扎带把陀螺绑住看看,我的520以前也这样。
是吗?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我在减震上一直在努力..........

网友:
我的飞越450pro magepower 50ahv 6s 2000kv 定速70%设定盒测的转速最高35xx rpm 平均34xx mb+9257 也简中一点金鱼尾,今天爽了8颗电,金鱼尾该与舵螺震汤有关

网友F:
我是亚托原厂的450pro,用的陀螺仪是亚托的gp750和原配的ds520,下次用扎带试试看,不过感觉上扎带应该不会解决问题,我的飞机震动很小很小的,我不用定速是没有金鱼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亚托原厂的450pro,用的陀螺仪是亚托的gp750和原配的ds520,下次用扎带试试看,不过感觉上扎带应该不会解决问题,我的飞机震动很小很小的,我不用定速是没有金鱼尾的
我的机身虽然不是YT的 但是不用定速也没金鱼尾 感度68 全油门暴操也很正常 一用定速就金鱼尾 郁闷...........我感觉定速要比普通转速高 震动也大了

网友:
金鱼尾是什么?新手不明白求解。
上点利息

网友:
告诉你,排震动,不装浆。。。如果没有 就是浆没平衡。。

网友F:
我好像略微搞定了,尾舵机的舵盘改小,减少陀螺仪的延迟,同时加厚泡棉,即可,恩,还有降低感度,我一直降低到20,我是futaba设备,用gp750,这样没有金鱼尾了,但是normal似乎略微还有点抽风。另外问问,似乎耗电很快啊,是不是转速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好像略微搞定了,尾舵机的舵盘改小,减少陀螺仪的延迟,同时加厚泡棉,即可,恩,还有降低感度,我一直降低到20,我是futaba设备,用gp750,这样没有金鱼尾了,但是normal似乎略微还有点抽风。另外问问,似乎耗电很 ...
你的方法是行 但急加油抽尾很严重吧?

网友:
沈阳模友大桨做做平衡看吧,我的经验是很多325mm大桨的动平衡都是需要自己做一下才好。不做不知道,一做吓一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是行 但急加油抽尾很严重吧? [/quote
好像没这样的现象,不过我就是觉得耗电厉害,我在想是不是该油门曲线降低到65和85左右,我现在是70和90,是不是太高,看到亚托的说明书似乎要在60-80之间

网友:
拿分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