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道双向遥控电路,可以回传数据

楼主(2011-04-23):
自己搞的遥控电路,下面是演示视频。双向的,可以回传电压电流等数据,采用CC1101芯片,可以高速跳频,有大功率的模块。几公里的都有。这个包括从电位器采集位置到接收解调PPM信号的全部电路。

网友A:
拔挫 拔挫

网友B:
433现在可以跳频了啊?

网友C:
什么模块?距离有多远?

网友D:
MEGA8的单片机吧?
这单片机的PWM功能正好驱动舵机。
433模块在哪买的多少米呀?

楼主:
PWM驱动舵机的话,只有2路,这个可以输出8路以上。

网友D:
那是用IO口模拟的吧。

网友E:
LZ真是太有才了!!强~~

网友F(2011-06-13):
LZ可否共享资料,,,谢谢
1146857875@qq.com

网友G:
IO口模拟PPM信号输出,你的最小分辨率是多少us?
现在控和接收动不动就1024点。。。怕MEGA8忙不过来呀!
你的跳频机制能不能分享一下?谢谢LZ了

网友G:
接收机和发射机都用STM32做好些,现在STM32很便宜,功能强大,再加上每个定时器都能输出4路PWM,呵呵你想想可以做多少通道吧?!哈哈哈而且精度会大大提高!
我也想用CC1101做,我也有不少这个模块,不过是不带PA和LNA的,距离会比较短

网友H: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I(2012-10-25):
很厉害,学习了,不过你这个够稳定么?

网友J:
牛xxxxxxxx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K:
达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