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精度请教

楼主(2011-04-23):
因要批量生产一批内孔为0.8mm的黄铜零件,公差为正负0.005mm,请教在数控车床是要如何控制加工?直接用钻头的话应该很难达到要求吧,诚请高人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先看看你的钻夹头同心度能满足要求吗? 业余条件下,一般免谈。

楼主:
是新买的工业数控车床,没有尾座的,是刀排的那种,就是想请教这种公差该怎么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新买的工业数控车床,没有尾座的,是刀排的那种,就是想请教这种公差该怎么加工

看机床说明书厂家申明的精度能达到要求吗? 一般不能。。。所以还是免谈。  这种精度要找 瑞士 做手表零件的机床。 激光打孔好像也难达到这种要求。。。。

网友:
设计这图纸的人就有问题,这么小孔还要求0.005,激光打孔去吧

网友:
设计者是。。。。

网友:
要求太高了,是不是外贸的单啊

网友:
要求很高

太难

网友:
0.8+-0.005这个尺寸这个精度非一般的加工工艺能保证的,激光更是不见得
新买的工业数控车床也未必是它的克星
看样子肯定是外贸的单

网友:
正负0.005mm也就是1丝的精度,要看你孔多深了,通孔还是盲孔,孔的精度还有孔的位置精度和垂直度。

网友:
激光加工其实精度最差了,很薄的件才有点精度

网友:
打底孔 用4棱铰刀铰呀  黄铜的 又不是钢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0.7mm钻头钻孔0.8mm钨钢棒挤压的好

网友:
路过顺便围观一下:钻孔1丝内误差

网友:
没说深度和速度啊,浅的孔的话应该不难做的啊

网友:
15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请教一下慢走丝是如何加工0.8的孔的  谢谢!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零件是通孔,孔深3mm到8mm都有,也有是钢的,因为是小零件所以加工效率也要考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