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6电机轴更换教程/断轴/换轴/

楼主(2011-04-23):
见图,A还是B
感谢大家的建议!电机修好了。另外加点个人心得吧
1、先用六角扳匙(1.5)松掉顶丝,松掉顶丝前用电吹风吹热,50度左右为宜,顶丝一共三颗,靠近桨那端有两颗,底座端有一颗;
2、先用手慢慢把转子拉出,不用敲的,用力一边转一边拉;
3、锯一根2分1自来水管(PVC),长度比电机轴长3CM即可,用它来做承力体,把电机壳套在胶水管上,用一根比轴直径稍小的铁钉(铁钉的尖端要用钳子剪掉,用锉子锉平)对准断轴敲打,先小力后大力,很容易把断轴取出来。。这个胶水管是软体,不容易损伤电机,非常好用,强烈推荐!!!
4、朗宇电机的磁体有一条金属线串联起来,不容易被敲落的。

网友:
哪边出都可以,看你自己喜欢,就好像要到达一个地方有2条路,一条远的一条近的

网友:
当然短的这边出来,挺紧的,还有卡口。建议你在木板上钻个孔,再轻轻地敲出来。

网友:
先把那头打出来 磨细点 再打回去

网友:
建议用B,这样可最大限度地保证外壳不变形,我都是这样办的。

楼主:
呵,我修好了。。。。。

网友:
朗宇电机的磁体有一条金属线串联起来?有图么,想看看是怎么个串法?

楼主:
没有图,我拆时看到的,一条线串一周,好象羊肉串

网友:
不错,本来想改2216的轴用作前拉电机然后上折叠桨的,一直怕弄坏电机不敢下手。

网友:
我是用一块木板中间装个孔 专门换轴用

网友(2011-09-14):
先用B吧,把轴敲松,然后再用A。

否则先用A的话,冲头容易滑落,我就吃了这个亏。

网友(2021-10-03):
我飞小精灵那款机,也是2216后出轴,稍微一磕到轴就完了,很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