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YT电调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4-23):
请问YT电调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请问YT电调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请问YT电调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看懂,沙发,等答 案!

网友:
电压保护措施

网友A:
High Cut off = 3.2v/C   Middle Cut off = 3.0v/C

锂电安全-电压保护 = 3.8v/C - 3.9v/C

所以.......

= YT电调--锂电自殺式--电压保护。

网友:
电池保护功能,一般带负载3.3V,空载3.8V,低于此电压电池会过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igh Cut off = 3.2v/C   Middle Cut off = 3.0v/C

锂电安全-电压保护 = 3.8v/C - 3.9v/C

所以.......

= YT电调--锂电自殺式--电压保护。

不是吧??

网友:
电压保护一般电调都有,但功率保护没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YT 説明書里寫的:loveliness:

有位模友喜欢飞到 power cut, 下來电压 3v 左右。

PS:他的3S Lipo 都是圆的

网友:
说明书第22页有说呀。高截止就是单片电压达到3.2V时动力间歇性中断,达到3.0V时完全限制动力输出,中截止就比高截止少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