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中立点跑偏!!!!!!!

楼主(2011-04-23):
今天阳光明媚,温度比平时高了不少,拿上飞机就去老地方爽飞,一切准备就绪,一开电。。。悲剧。。。尾巴中立点严重跑偏,而且有一边基本上没有舵量,从新开了几次机都是这样的,不管了,发动引擎,升空,结果尾巴一直在往一边飘,无奈降下来~~~~~~~~~~~收拾东西回家...........................

陀螺仪 611

请老鸟解答。。。。。。。。。。。。。。。。。

网友:
沙发,是设置问题还是舵机问题?

网友A:
中山大哥直接回复个表情就行了,可以不说话 ,我的遇到过,一般是重新通电就OK,没动过其他机械的话看看尾轴滑套顺滑情况

网友:
尾轴滑套磨损,尾轴磨损后积土,都很容易有以上现象,蟹爪用手推都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山大哥直接回复个表情就行了,可以不说话 ,

楼主:
尾巴很顺滑,就是中立点严重跑偏!!!!请高手解答啊。。。。。。。。。。。。。。

楼主:
已解决,是舵机电位器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