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新手XTR飞行请教

楼主(2011-04-23):
刚玩儿XTR
模拟器
,飞起来以后只能做到乱飞不掉下来。请问飞远了后,看不清飞行姿态该怎样控制?这个时候一般就掉下来了。或者说怎么预防飞的太远?

网友A:
手上的遥控器要有个量 不要让模型控制你 而是你要控制模型 飞模拟器一定要保持屏幕一半是地面 一半是天空 不用多说 你飞一下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谢谢ziyoudj。各位老鸟能不能详细介绍下玩XTR的方法和经验,我们新手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