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给天行者上把伞,去拍摄雷暴天气【附设计思路】

楼主(2011-04-23):
材料都已经买好了,设计的思路也有了,就是不知道伞的直径该开多大,伞绳的长度该有多少,也没个理论支持,怕到时候伞做好了,却弄得个不伦不类的,那就呆B了。。。谁能告诉我承重2500g的减速伞直径应该开多大啊???

据商家说这种布是从降落伞上拆下来的伞布,上面印有“伞兵一号”的章,白色的布材质摸起来跟黄布一样的,是全新的,很光滑很薄,拿来做天行者的伞应该不是问题。伞绳用凯夫拉绳,很坚挺,最大承重200千克,直径1.5mm,买了最短的,也有24米,随便够用了,而且商家号称这个绳子不会打结,做伞绳很好。

第一张图是我的设计思路,一根光滑的管子,用来装主伞(A),主伞是不需要固定的,它自身有一定的膨胀,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是拉不出管子的。
牵引伞(B)是另一个小伞,用舵机控制一根没有弹性的软带绑在机尾。舵机一松开软带,牵引伞自动抛开,撑开后拉出主伞,OK~最后把机头加固一下就行了,炸也不会损失很大。

我还有一个想法,疯狂一点,各位不要喷,麻烦指点不足之处以免发生意外。

弄一架EPS天行者,上SKYLARK刚出的那个支持追踪天线的迷你OSD,不要红外平衡,不用返航(主要是飞丢了损失也不大),电机电调电池等还是用跟普通天行者一样的配置。

下面说说这架天行者的用途了------拍摄雷暴天气

EPO多多少少有些吸水,EPS好一点,所以打算用EPS天行者,但是表面还是要防水。打算是这样的,喷上自粘胶,然后用薄膜覆盖在机身机翼上,以免飞机积水导致过重。电机也弄个矿泉水瓶改的罩子罩着,水能防一点是一点。其余所有的舵机打满润滑膏以免水进入舵机。
关于图传和摄像头(DV),我是这样设计的:
图传:两面全部贴上散热块,这样散热和防水都可以了。
摄像头(以及DV):用透明玻璃盒子装着,用舵机DIY一个雨刮,把摄像头(DV)前面的雨滴挂掉,不过好像没有哪种控是可以自动来回控制舵机的,只好手动了~

我没想过能跑到雷雨云的上面,那得几千米上万米高了,只在雷雨云底部以及云层中拍摄。

地面就用追踪云台跟踪,最好能在郊外找到一户农户家,租借农户的天台来进行信号的接收。实在不行就坐在车里面,车外的云台用雨衣裹着。

以上就有些技术性的问题需要求解:
1、雷雨天气,会不会导致天空中电磁环境更为复杂?因为以前打雷的时候听收音机,一闪电,收音机就一次杂音。
2、天行者必然吸引闪电了,怎样最大限度的避开闪电?
3、追踪天线会不会像避雷针那样吸引闪电。。。。。。。
4、有没有人在大雨中飞过的,说说飞后感吧。
5、春哥会不会保佑我平安无事?

谢谢回帖的各位!

楼主:
伞布

伞布

网友:
其实四轴最有必要上伞仓

网友A:
确实需要降低载机成本,估计劈一下就全完了。降落伞就算了吧。

网友:
我想应该能拍到闪电

网友B:
很好很强大,雷雨季节到了,还是小心为妙!祝楼主成为下一个富兰克林!

网友C:
楼主很有创意。
交流一个经验,雷暴天气,在云层上方,看到的闪电是伸展向天空的,和地面看到的不同,很壮阔很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有创意。
交流一个经验,雷暴天气,在云层上方,看到的闪电是伸展向天空的,和地面看到的不同,很壮阔很美。

查了些资料,在云层上方拍摄的话需要飞几千至上万米天空才能晴朗,那样图传早就挂了。。。如果说碰到运气好的,雷雨云都集中在一个地区,从周围晴朗的地方拍,那就爽死了!
话说有没有哪位童鞋有制作降落伞的软件啊,或者告诉我承重2500g的降落伞,若要低于每秒5米的下降速度,伞的直径得多大,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需要降低载机成本,估计劈一下就全完了。降落伞就算了吧。

我怕到时候回不来,抛个伞,至少设备还有个全尸。飞机上留个电话,要是别人捡到了给点酬金还我也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很强大,雷雨季节到了,还是小心为妙!祝楼主成为下一个富兰克林!

我是搞起耍滴。。。

网友:
我在雨中飞过 基本什么都看不到 都是白茫茫的,设备也没什么防水

网友:
看来好疯狂啊

网友:
防水是个大问题 还有用什么相机?防水吗? 用gopro HD可以
还有雷雨天单独在野外很危险的 此项目感觉风险很大,双手提控回家的概率80%

网友:
你不怕被雷劈到吗   很危险 祝你成功

楼主:
设备防水不是问题  这个很简单的   包好点就是了   主要是闪电对图传和遥控器的信号有多大的干扰。。这是个问题啊

网友:
你不觉得你手拿遥控器本身就是一根性能优良的避雷针么。。

网友:
一公斤重量大约需要一平方伞面积。3公斤左右大概需要3平方的(切角)方伞,边长1.7米左右。十字伞要适当加大面积,不增加的话会稍微提高下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