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到丝杠100块一根贵吗?市场价是多少?

楼主(2011-04-23):
450MM长25MM粗   上海汉江机床厂出的,是全新到,但是有一点锈
   那老头要100一根,能买吗?做雕刻机能用不?

网友:
 请问实际行程有没有390mm?  如有多能否匀给小弟两只?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行程应该有390MM

网友:
汉江今年参加机床展了
才100一根可以说很超值了

网友:
有多吗?我也想要一条

网友:
汉江老厂了,做的东西还是有保障的

网友:
  完了 一群狼围上来了 不知还有俺的份不

网友:
比全新国产便宜1半

网友:
 看着像滚珠  其实是T型丝杆的   标注语疯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丝杆光洁程度应该是磨制丝杆,轧制丝杆没这么亮,东西不错,就是螺母太短,调不好回差很大,我收的滚珠丝杆最少是4列4圈滚珠,还有双螺母两列六圈滚珠的,最近又看上两根双螺母丝杆,老板娘开价比较高,每次去聊她 ...

 干脆连老板娘一起收了 话说请教一下这种内循环的丝杆褪下螺母会不会掉珠子? 双螺母的丝杆价格一般要贵多少?

网友:
去年在淘宝上搜出来过,也是汉江的丝杠,好多好粗,价格还便宜,全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高速滚珠丝杆用油润滑的螺母拆下来珠子基本掉光光,不管内循环还是外循环的,低速的脂润滑的也要掉一大半,可能会残留几个珠子在上面

 可怕啊 多谢指点 不知往回装好装不

网友:
和我的一样,T的吧。 我的Z轴才3CM不知如何能改成10CM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