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性能分析

楼主(2011-04-23):
为了搞清 GPS性能,放弃保修了。

原来以为天线下面屏蔽罩里面应该有个低噪放 是有源天线。

拆开天线一看是不含低噪放的。只是1个普通天线,但又搞了那么长一个屏蔽线+连接器又带来1db 衰减。
pcb 明显就表明了原设计应该包含低噪放。

一般无源天线应该直接进入uBlox GPS模块,越近越好。

被天线厂商忽悠了? 另有源天线要有天线供电设计 看了1下gps模块对天线部分是个无源设计。

那就是开始就没有想用有源天线?那为啥还要把天线分开?

网友:
天线又不是X的产品,GPS模块才是,UBLOX也不是啊

楼主:
天线又不是X的产品 ----------  一般由产品生产厂家 和天线厂商协商or指定厂商做成啥样的。

大小 形状 是否加放大。

另整个模块是个产品,性能的保障需要 X 自己去设计的,uBlox 性能不差的。

网友:
厂家应改进召回

网友:
我们设计的就是一个无源天线,不是有源的。

独立天线的目的就是便于安装与调整位置。因为不同的机型,安装的空间不一样,不同的机载设备 ,干扰也不同。位置不可以调整,将会影响到模块的安装。

现在的天线已经是我们测试过众多GPS模块和天线配合中最好的了。开阔地很容易就找到8个以上的卫星,同时可以有6个40db以上的卫星。DOP值一般都在1左右。

天线的独立设计,倒是会引入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天线的连接线不能靠近干扰。其他都是优秀的。

GPS只是我们产品中的一个模块,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多,如安装位置,空间等等。

NeoLu,我给你了一个用于测试的固件,你可以试试。

楼主:
测试的固件 发我了?
用示波器已经看到 uBlox 模块工作在 57600 。
连pc看了一下可以 看到ubx数据包

网友:
难道你们在研究UVA

网友:
之前我也试过U-center,连接上了也是57600的。近日放风筝,下周风下的时候再测试一下。

楼主:
在没有测试固件的情况下

测试了1下,发现 LED 表示还未定位的情况下,可能已经2D定位。
LED只在3D定位下提示收星。 这个也算是可以的

因为模块本身只打开了 ubx 的
POSLLH
SOL
VELNED
信息所以还不能看到 卫星状态。

不过我的机器造后可以在小区里比较好的工作了。

等有了测试固件再试试。不然还需要改造才能分析了。

网友:
请问X大,我的GPS定位很快,基本是上电后2秒左右绿灯就亮了,GO HOME是正常的。但GO HOME回到起飞点后,不动切换开关,还是让X650继续处在回航模式,这时X650会一直悬停在起飞点上吗?还有请X大解释一下松杆悬停,推油门算不算松杆?要双手离杆几秒才能进入悬停模式?在GO HOME模式推减油4轴是垂直上下基本不偏移吗?谢谢!

网友:
楼上!我来替x大回答你,go home回来后不动切换快关,x650就会在起飞点上空汤秋千;松杆悬停主要是前后左右杆,油门要定几秒钟才能稳得着高度,但是高度不会一直保持下去,你还得时不时动一动油门杆;在go hone模式推减油4轴会在10米左右的范围上下,绝对不会是不偏移的

网友:
估计设计的时候是想要做有源天线,然后发现有源天线比无源的贵不少,一个能顶很多个,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多一毛钱都是很大的成本,就改用无源了。我猜就是这样

网友:
我这有几个UBLOX 的模块,具体怎么接入到飞控里?直接RS232吗?

楼主:
a5696530:
x 用自己的GPS协议,你的GPS模块无法直接接入  :)

网友:
ublox 不就那几个协议吗?难道还有定制的协议?

网友:
X的gps协议是经过加工的所以普通的gps用不了

网友:
gps模块里,处理有gps芯片 ,还有一个气压计 ,还有一些指示灯。另外模块与飞控之间需要有一个特殊的通讯协议。这个协议不是ubx。所以不是接一个ubx飞控就能识别的。

楼主:
当然你买个模块拆掉它的 uBlox ,用自己的替换可以。比如更好得 ublox 4T 5T 。但其他牌子的你好要自己找个cpu转换成ubx 他才认识

网友A:
开放通行协议后你就可以diy了

网友B:
 呵呵,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