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酒精喷灯 更安全(自制)

楼主(2011-04-23):
第一次发帖。。。。
    话说我最近突然对玻璃起了兴趣(   想歪的站墙边划圈圈去。。。)  但是在玩玻璃管的时候,觉得总是直的很不爽啊,要是能弯成S型, B型多好啊。。。
于是上网查了下 发现玻璃软化点不太高,用酒精灯可以达到(600度左右)      结果。。。。。用酒精灯烧了半天,硬是不见管子软下来     估计可能是不在密闭的地方加热的结果。。。。  于是乎,再问了百度大婶,发现酒精喷灯能达到1000度,但是 。。。。。。。。这家伙我不太敢玩。。。     酒精喷灯的原理是加热酒精 生成高压酒精蒸汽 然后喷出与空气充分混合 就得到高温啦。。。。 但是由于本人小时候被高压锅炸过。。。。 对于有高压之类的东西不敢玩。。。。(所以我家现在用电饭煲了。。)  而且网上说喷灯之类的很危险 所以不敢买。。。。。。。。。 但是 我的S   B   型管子咋办呢。。。

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  ,桌子上的加湿机引起了我的注意
         加湿机正在源源不断的喷出水雾。。。  水雾? 水蒸汽? 酒精蒸汽 ?       哈哈哈哈哈

有了

用雾化器吧酒精雾化 然后加压 让酒精雾从喷口中喷出  不就是高压酒精蒸汽吗        这个方法即方便又安全  再也不用担心酒精炉加的过热压力过大让酒精喷出来而起火的危险了!

如图       顶上出蒸汽  边上加压    锅子里面放雾化器  淘宝上有卖  26块钱一个

这是我的一点点设想  哈  过几天我就去做一个  实际操作肯定还有许多问题  到时候还要向大家请教!

楼主:
我来坐坐自己的沙发吧

网友:
怎样避免回火爆燃?

网友:
卡式气罐才是最合适的。能到1200度。安全。
便宜。

网友:
SB(傻 逼)型玻璃管  。楼主继续,关注中

网友:
会不会爆燃?
超声部件会不会引起爆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雾化器的原理是机械振动 借由高速振动把水分解成水雾 只要不漏电。。。。。 是不会引爆酒精蒸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卡式气罐才是最合适的。能到1200度。安全。
便宜。
    这个我也知道。。。。。要买的话大约50元就可以搞定。。  但是我这是DIY...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于回火的问题   理论上来说只要有压力就能防回火 但是还是要另外设置回火装置。。。。 我也不懂咋防止回火。   不晓得老虎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没  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D:
燃烧的条件:(1)有可燃物--酒精蒸气。(2)有助燃物--接触空气中的氧气。(3)温度达到着火点。
充分燃烧的条件:在上述基础上,氧气充足。
爆炸的条件:在有限的空间内急速燃烧。
来看看上面的装置:
(1)燃烧的条件是能满足的,燃烧起来是没问题的。
(2)充分燃烧的条件无法满足。原因是酒精蒸气充出来之后,只接触了表面的空气,导致氧气不充足。人家酒精喷灯用的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你看见喷灯上面哪个管子,下部有一个调节空气的阀,阀下部有一个进空气的口,当酒精蒸气快速冲出时,由帕努利定律(玩模型的别说不知道这个),进气口处压强降低,导致空气大量进入,以保证空气充足。
(3)会爆炸吗(安全分析)?这个主要是回火问题,如果产生蒸气的容器中混有了一定量的空气(爆炸极限范围内),引燃就会导致容器爆炸。因此,(A)引燃前一定要保证容器内没有空气。(B)燃烧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容器内任何时候的压强都比外界大气压高才不会回火甚至爆炸。

网友:
最简单的回火装置:铜管一根,A端出气,B端进气,在靠进B端处的内部放一根铜棒,其作用是当有少量回火时,此铜棒吸热,使此处蒸气温度迅速降到着火点以下而熄灭,内部的蒸气继续冲出,A管口处由于温度仍很高,仍能继续燃烧。

我是学化学的哈,相信我,没错。

网友:
其实酒精喷灯很安全的,初次使用别被它燃烧时发出的剧大声音吓着就行了。

网友:
玩火还是小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燃烧的条件:(1)有可燃物--酒精蒸气。(2)有助燃物--接触空气中的氧气。(3)温度达到着火点。
充分燃烧的条件:在上述基础上,氧气充足。
爆炸的条件:在有限的空间内急速燃烧。
来看看上面的装置:
(1)燃 ...

关于充分燃烧的问题  我的原来的设想是用涵道风扇从边上吹风进去  所以就没必要在喷口附近再开口    看了你的关于爆炸的说法时  混入一定空气会爆炸   这样就很难保证罐体的安全了  真是纠结啊          请教一下   是否可以参照农用喷雾器的原理   在其出口喷雾的地方用管子围起来 再加高压空气?  不只这样能不能形成喷射流?
哎   我是学道桥的  对这些不太懂 望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        我的发明梦破灭了。。。。。。。。。。。。。。  还是买个算了       谢啦

网友:
绕了个弯子没发现哪儿比喷灯安全

网友:
  我怀疑用加湿器把酒精雾化,做喷灯更危险!

网友:
没有压力叫啥喷灯。温度低容易回火。

网友:
小心为妙

网友:
这个肯定危险

网友:
酒精喷灯不知道发明多少年了,应该使用是安全的。

网友:
算了吧,雾化的酒精加上电器,你是看你家里不着火着急的心慌啊。酒精喷灯那点压力也叫高压?楼主,那你家的高压锅就是超超超超超级高高压。

网友:
我见过工业上预防回火的装置,很简单.有各种各样的形状,看上去好像是细小的金属颗粒沾合起来的。但是颗粒之间还有空隙。其实原理类似很轻的那种保温用的砖块,只不过材料是金属颗粒。安装在容器的出气口,然后再接导管点燃。这样可燃气体可以透过金属颗粒之间的空隙出来到喷嘴燃烧。一旦发生回火的时候火无法从细小的金属空隙钻到压力容器。另外楼主可以设计大的气门心。就是汽车轮胎那种,也可以直接用汽车气门心,多装几个,让气体只能出不能进。不过根据你的设想建议你不要试验了,听着就危险。估计得把电池和雾化元件都放容器里,谁知道啥时候接触虚了发生火花爆炸。
建议你直接买个直冲焊枪得了,40来块钱,放打火机气的。我有一个10秒内可以把1角硬币烧变形甚至融化。估计烧玻璃也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S   B   型管子

网友:
产生的酒精蒸汽量和消耗的酒精蒸汽量是否平衡

网友:
楼主不要瞎整了,危险,使用酒精喷灯还是很安全的

楼主:
这个肯定危险   楼主不要瞎整了,危险
我还以为没有火烤会更安全呢。。。。。。。。。。。  雾化器都买好了     看来还是放鱼缸里搞搞特效算了

网友:
装个单向阀啦。蒸汽只能出不能回流。弹簧加钢珠而已。

网友E:
搞把这个不就结了,我花了八块钱

搞把这个不就结了,我花了八块钱

网友:
楼上这个很好!!!丁烷气焊枪,淘宝上各种规格都有,20-60元。

楼主:
我打算DIY来着。。。。。买丁烷枪木有成就感啊

网友:
楼主的这个想法很大风险,还是不要尝试了

网友:
楼主一定要试的话须注意安全,防止回火可以用电线里面的细铜丝绕乱塞进管道中,塞满即可

网友:
这比高压锅危险多了

网友:
粗看还行,细想很危险。酒精雾化后和空气混合那是爆炸大大滴。

网友:
回复 楼主:

^_^,等变成“卡西莫多”就更有成就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把这个不就结了,我花了八块钱

这个可以焊接比较小的 铁和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把这个不就结了,我花了八块钱

您这个喷枪是淘宝的吗?  麻烦PM个链接呗 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发帖。。。。
    话说我最近突然对玻璃起了兴趣(   想歪的站墙边划圈圈去。。。)  但是在玩玻璃管的时候,觉得总是直的很不爽啊,要是能弯成S型, B型多好啊。。。
于是上网查了下 发现玻璃软化点不 ...
成功了记得发图楼主

楼主(2011-05-24):
引用 网友F:
成功了记得发图楼主

我果断太监了

网友(2011-07-06):
金属颗粒换成金属网也行,这个市化学上的

网友:
这个想法比喷灯危险

网友:
大不了发生爆炸也就二分之一手榴弹爆炸的威力

网友:
是玄了点!不过我看你哪个超声波雾化器雾化出来的东西喷不出去!那东西见凉的东西就又还原成液体了没有用!实际上酒精喷灯很安全,酒精是决氧加热的根本不会燃烧!

网友:
好好的一个东西被你设计成这样,更危险了,酒精蒸汽和雾话酒精概念不同,记得小时候用喷雾器把酒精喷出来,一点,一团火

网友:
为什么不一套金匠用的汽油喷枪,100多,耗材也便宜,不过现在加油站都不零售汽油,怕你………………

网友:
   貌似原来在大学时,长玩这个东东!

网友:
路过帮顶,赚点积分

网友:
对了,好像是汽油一点一团火,酒精雾点不着

网友:
要D就D个燃烧器,冶炼都木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