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该美国手成功

楼主(2011-04-23):
今天闲来无事,终于将我的易思凯0404的控该成了美国手。挺容易的.想改控的朋友可以试试。“
http://www.w1wmx.com/article/2008/0314/article_42.html

网友A:
内容这不叫改手成功,叫改手开始。
改美国手又改回来的飘过。

网友B:
改日本手有改回来的飘过~~~~

网友C:
我一般改这种控都是直接把几个电位器的线焊下 调换一下位置 压片和弹簧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基本不拆摇杆

网友D:
我一般都是直接买美国手的控,呵呵~~~~

网友E:
坚持日本手的表示鸭梨很大

网友F:
这个控改手不需要动那么大手术,只需把压片弹簧换了,把电路板某两个点短接就行。

网友G:
以前也改过,是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