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5的激活码在哪里找?????

楼主(2011-04-23):
(无正文)

楼主:
试了:6336031 N遍都不行,“激活”那个按钮都是灰的,按不了

网友(2011-09-16):
既使有找到 可能也不能線上更新 能撐多久也不知道   只能進入玩G5 裡面的功能 是否也都能使用 也不知道 ~
有可能 序號被屏蔽了 在官方那裡 無法激活 ~

网友A:
点左边第二个网站进去,用你的安装码换取激活码

网友:
可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79&highlight=G5这个贴中技嘉兄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左边第二个网站进去,用你的安装码换取激活码

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一定要上网才能激活?

网友(2011-11-07):
引用 网友B:

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一定要上网才能激活?

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