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菜鸟的问题:DLG追求的留空时间,怎么不采用F1A的翼型呢?

楼主(2011-04-23):
菜鸟的问题:既然都是比留空时间,为什么DLG和F1A的翼型相差那么大呢?
都是高速抛投至最高点,都是滑翔。按说,F1A的翼型留空性能好,DLG翼型的穿透能力强,DLG为什么不是用F1A翼型,那样留空时间不是更长么?

网友:
用那种根本甩不上去了,一般dlg到高度后会放下一点点襟翼的相当于f1a的那种凹凸翼型了

网友:
AG系列翼型的特点就是适合高速爬升也适合低速滑翔

网友:
dlg有突然的高速的嘛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还真有水平呀!我没有这样做过。但我选的翼型和你说的刚好相反,我是用穿越性好的翼型做了一架牵引遥控滑翔机,本来是为了,要在大风天飞,希望是获得好的穿越性,可是,在上升牵引时,飞机总是不安定。还是F1A的翼型,牵引上升很安定。所以还是用原来的翼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对,甩不上去,呵呵。由于F1A可以温柔一点上升,升力阻力都大。手掷的就象是一把飞刀,嗖的一下,就上去了,所以阻力要小一点。穿越性要好的才能甩的很多高。

楼主:
换个角度,试想(瞎想):如果DLG在上抛的时候是AG翼型(很多都把上抛状态设置成副翼上翘2°),甚至是6.5%-5%的对称翼型(这样穿透性会更好,抛的更高),到了最高点,变成F1A翼型(与放下副翼的AG翼型相比,有更好的滑翔性能,更长的留空时间)。这样的可变翼型机翼,是不是DLG的最佳选择呢?
本人纯属菜鸟,胡思乱想,各位前辈见笑了,渴望您能指点迷津。

网友:
呵呵:F1A是自由飞,在空中脱钩后,F1A是随风或者说是随着气流飞行的,如4-5级风时,F1A会越飞离飞场越远的,只有破降才能回收模型。
而手掷机往往都要飞回操控者手中,就如我做的一架翼展1500MM,重240G的引牵飞机。我一般可以引牵到150米高空。(这虽然不是F1A模型,但我用的就是F1A的翼型,)在0、1、2、3级风中放飞时,150左右脱钩在不吃气流的情况下基本都可以飞7分钟左右,如果吃上一点气流10多分钟吧!但是4-5级风放飞时,就不行了,F1A翼型,升力阻力都大,脱钩后想飞回来都很难,大多数情况下,飞机迎着风,就在哪里停着,穿越性很差。5分钟过去了,还是在下风处,有时向上升,有时向下落,就是顶不上来。眼睛都看花了,(如果一直推升降舵,飞机到时能飞回来,但高度很快下降失去了留时间。)飞还是飞不过来。此时还不能向下风处盘旋,要是盘旋一圈,就更远离视线了,呵呵,这时总怕飞丢。总之,F1A与手掷机各有所长。相通之处,都是在获得高度,达到长时间的留空。
变翼型机翼这我没有想过。变迎角飞行我经长飞。在大风时,用小迎角飞,0级风时用大迎角飞。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受益匪浅啊

网友:
知识呀  来晚了

网友:
最基本的认识以为DLG就是玩玩留空,出发点就错了。后面不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