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怎么清晰距离只有1米的样子啊

楼主(2011-04-23):
原装没改的镜头,我拍了很多个视频都发现1米内很清晰 过了就模糊了 是怎么回事 原装镜头焦距调不了啊 粘死了的不可能就是这个效果吧

网友:
检查下 你是不是 拨到了 微距模式啊  呵呵

楼主:
这个就是远景模式啊 不是微距 可能原装焦距都没调好吧

网友:
微距比这还要糊,呵呵,,

网友:
Zi6应该就是这个效果了

网友:
这个效果不差了啊,300W像素的CMOS机器,你还以为能有多清楚?比普通卡片机不差到哪去就正常了啊

网友A:
不是吧 比ZI8差远了

网友:
一般还可以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 比ZI8差远了

图片上传是要经过压缩的,本身就有画面损失的,再加上楼主拍的时候可能是阴天,光线不够所以画面看上去不清楚,ZI8阴天拍出来的效果也好不到哪去!再者说了两者之间还差了些钱的,效果有点差距也很正常啊!

楼主:
比我手机差远了,早知道直接挂手机上去

网友:
自己对远距离,然后 重新调整镜头,把镜头连坐拆下来,,然后 用电吹风,热吹,,到能拧动镜头为止,
再装上去,开机情况下,一边调整镜头到远景最佳为止。

网友:
差不多就是这个效果咯

网友:
ZI6明显是焦距没调好,调焦距最好是3米开外放一张大一点的日历,然后ZI6对着日历,慢慢调,,,,调到字体最清晰的时候就OK了。

网友:
楼上的好安逸 ~~

网友:
楼主不要听那些说什么像素小,纯粹是胡扯,zi6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你的那个状态铁定是焦距的问题。找个热吹风,对着拆下来的镜头吹一下,温度上去了,要是热融胶粘的一下就扭动了,要是502粘那你就得另想办法了。我的用吹头发的小号热吹风,吹了可能几下,手上感觉有温度了,一扭就扭开了。之前确实是用钳子也扭不动。

扭开了,你就慢慢调吧。用数变放大,很方便的。

真bs那些这个年代还拿像素说事的,赶紧扫盲吧。

网友:
明显是焦距没调好,偶也用ZI6的

网友:
 不会调吧

网友:
楼上几位的靓图应该是在光线非常好,能见度很高的情况下拍了吧

网友:
ZI6在光线不好的情况效果很差的.晚上根本不能用.阴天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