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虎太普及了~~~想入个别的玩玩,老鸟来评价下~~~

楼主(2011-04-23):
本来看好KV-1,无奈金属版的价格奇高,第二喜欢的就是M41A3,比虎稍微贵点,金属版的履带容易掉不,好改装吗?履带看着没有虎的结实~~~M26和M41A3那个好点?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推荐? ,28号发了工资就要买了~~

网友A:
建议KV1,有辆随便什么坦克先练习操控就行了,攒够银辆搞定自己心满意足的好

楼主:
KV-1的配件比其他的贵了很多很多,现在不考虑了~~~~~~~~~ ,基本在虎和M41A3之间选~~

网友B:
虎虽然太普及了,但还是虎看起来老霸道了,这也是虎太普及的原因吧
其实都差不多,外形不同而已,就看你能改成啥样了

楼主:
虎和m41a3哪个的履带更结实更耐磨?虎好像越野能力很差劲

网友C:
41吧,皮实

网友D:
KV太贵,就来豹吧!高大的虫子!!

网友E:
kv,黑豹,恒龙最好的坦克

网友F:
不建议买M41,我买了有点后悔。
看我在隔壁发的一个贴子,照片比较多,就不转帖了
http://www.rcfan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3251&extra=page%3D1

楼主:
LS说的问题是什么坦克都会遇到的~~~~~

网友G:
kv1 算是hl比较好的了

网友A:
不同意楼主的看法,比如虎那一堆累赘的重叠轮是为了解决突然增加的体重和防陷,实际运用中越野故障率大大高于三号系列,事实证明是一种失败的设计,现代体重更大的坦克足以验证,而且当时在运输虎系列时还必须改为窄履带,到前线再重装,德方由于战事紧张,根本顾不上针对以上缺点,继续炮制虎王系列
模型操控中也有清晰对比,虎系列在大摩擦力条件下拐急弯经常出现越轨卡链导致脱链从而烧板。

网友H:
如果喜欢m41可以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9576&
;extra=page%3D6

网友I:
豹式怎么样啊,同样是复杂的交错轮,宽履带。刚想进豹式,给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