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D210挂轮表

楼主(2011-04-23):
谁有空给小弟拍一个挂轮表发上来啊,我的挂轮表给我搞丢了,找了半天都找不到,谢谢啊,我在线等啊!

网友:
这什么东西哦看不懂!

网友(2012-05-07):
谁来给讲讲怎么看啊。比如要车直径18的粗牙外螺纹,怎么选挂轮?还有如果18直径要车细牙怎么选?

网友:
上个粗牙细牙螺纹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个粗牙细牙螺纹表1035412
挂轮表里的数据0.4----------------3.5是螺距,下面的一列数据是六个挂轮位置.齿数,,要挑螺纹,,要査螺纹表
比如车18的公制粗牙螺纹,车制铁棒直径=18-0.13X螺距(查表18螺距2.5)=17.7~17.85毫米,,,,,,,,,,,,,对好2.5的挂轮,就可以车出M18的外螺纹丝杠

网友:
感谢刘氏刀友的解答,翻了翻老帖子,换挂轮车螺纹大概意思明白了,一共换的是6个轮,外侧3个一组,里面3个一组,字母H就是代表空轮需要装一个不受力的小轮当搭子,

网友C(2012-11-30):
引用 网友A:
挂轮表里的数据0.4----------------3.5是螺距,下面的一列数据是六个挂轮位置.齿数,,要挑螺纹,,要査螺纹表
...
挂轮表里的数据0.4----------------3.5是螺距,下面的一列数据是六个挂轮位置.齿数,,要挑螺纹,,要査螺纹表
比如车18的公制粗牙螺纹,车制铁棒直径=18-0.13X螺距(查表18螺距2.5)=17.7~17.85毫米,,,,,,,,,,,,,对好2.5的挂轮,就可以车出M18的外螺纹丝杠
刘哥...18-0.13X螺距    这个0.13是啥..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刘哥...18-0.13X螺距    这个0.13是啥..咋来的?

0.13是板牙套丝时螺杆直径的经验公式的系数d(杆)=d-0.13p,与丝锥攻丝一样,用板牙套丝时。材料收挤压而变形,牙顶将挤高一些所以圆杆直径应该稍小于螺纹大径的尺寸,,,,,车床螺纹刀车丝,可不予考虑,,直接按照要求直径留0.2--0.3毫米的自由间隙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