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见鬼了,莫名其妙的问题,请大家指教啊(添加最新检测)。

楼主(2011-04-23):
刚装好的X5无副翼套装,上周六首飞,飞了2块电(只有2组电),一切都很好,很爽。今天再和千红他们出来飞,插电后,习惯性检查一下舵面反映,发现尾舵没反映。
1、一开始怀疑舵机挂了,用舵机测试仪检查了,好的。
2、然后怀疑接收机尾舵接口挂了,把舵机直接连在接收机尾舵接口,也好的。
3、又怀疑MB和接收机之间的连线挂了,换了另一台机子上MB和接收机的连线插上,还是没反应。
我初步估计是MB有问题,但插电它还是会自检成功的,真是邪门了。本来想把MB恢复出厂设置,按照说明书写的,按住设置键不放至少十秒(我按了半分钟都有),但没有出现说明书讲的A-N和J快闪一下。真是见鬼了。
请各位支支招啊,什么问题,MB坏了国内有代理能检测吗?我下周还请了年休假打算好好飞一下的,唉。

网友:
清眼看到mb死了

网友:
没钱入MB的来看看!

网友:
不是吧,正准备这几天下单买个呢。。。
严重关注楼主事情发展。。

楼主:
我两台机机上用的都是MB,唉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A:
楼主 应该用的是JR 的卫星  直接连接MB 吧
如果是这样连接的话  您重新对码一下卫星 然后重新分配一下通道 试试看!

网友:
关注事态发展

网友:
我已想恢复MB的出厂设置,和楼主一样没成功,不知有恢复出厂设置成功的模友吗

网友:
真要关注下文!

网友B:
进菜单后,按10秒钟~!

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应该用的是JR 的卫星  直接连接MB 吧
如果是这样连接的话  您重新对码一下卫星 然后重新分配一下通道 试试看!

没有,我一直用的接收机,没用卫星。另外,重新对频也对了,没用。

网友:
  这个必须得关注

网友:
难到真这么容易挂吗!关注!

网友:
我也见过一次斜盘一舵机不动了

网友:
如果是行货应该是可以免费保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菜单后,按10秒钟~!

仔细看说明书

是的,要进入菜单按10秒钟才能恢复出厂,刚试了,成功恢复出厂,设置到E选项时,尾舵依旧没反应。

网友:
观望中,有点后悔出520进MB了?

网友C:
关注,希望不是像3G死机那样忽然.....MB要完蛋也要在地面上!
关注,希望不是像3G死机那样忽然.....MB要完蛋也要在地面上!

网友D:
怎么办啊怎么办

网友C:
有没有结果??
有没有结果??

网友D:
在MB网站上留言了,叫我可以寄回卖给我的店家进行检修或更新,但是我这台MB是买泰世X5无副翼套机带的,不知道卖泰世飞机的管不管这事啊。唉。。。

网友E:
关切事态的发展。MB+ing。

网友F:
楼主可以向进货渠道返厂的。

网友D:
刚刚实在不死心,又检测了,始终不相信是MB的问题,因为才2个起落,没磕没碰的。
刚才换了另1台MB上去,一切正常。然后把尾舵单独接到另一台装MB的500ESP的MB尾舵通道上,也一切正常。
基本上确定是这台X5上MB的问题。
就是怎么处理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和厂家联系。

网友G:
wufuyi
用的什么陀螺?

网友D:
MBHK叫我联系卖家

网友D:
X5卖家可以帮我返厂检修,陟总还是很好的,很热心。在他那里入X5,有保障。

网友H(2011-07-03):
我的最近也有同样的情况,间歇性自检后尾舵没反应,本已为是MB上的插口接触不好,把另一个MB换上去还会有类似问题,而原先有问题的那个用到别处又正常了,我觉得是和设备的兼容问题
搬板凳等待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