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某些老外F3P飞机下面的“小副翼”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1-04-23):
首先,即使去掉那个“小副翼”,这些老外的飞机的副翼依然十分巨大,应该不是舵量不足才增加的吧?
其次,这些“小副翼”是在副翼中段,不是舵角附近,那么吊机时,螺旋桨的气流主要在舵角附近流过,应该也没多少能作用在“小副翼”,所以“小副翼”应该也不是增加吊机时副翼的舵量。
那么,这些“小副翼”到底有什么用呢?
装饰?稳定?还是其他? 有高手,老手,魔头,魔王知道吗?

网友:
sfs,还是增强舵效。。f3p因为飞行速度很慢,所以就算舵面大舵效依然不好。。

楼主:
怎么定义舵效“好”还是“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定义舵效“好”还是“不好”?

舵面的效果呃么-。-打舵了反应快不快,动作到不到位。。反应快动作到位就是好咯--。--

网友:
装饰~~~~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FS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5101&extra=page%3D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FS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5101&extra=page%3D1

神出现了~~~

网友:
装饰,增强舵效,减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出现了~~~

德国shockflyer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