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似很多高手到最后螺距曲线油门曲线有不曲了全是直的

楼主(2011-04-23):
冒似很多高手到最后螺距曲线油门曲线有不曲了全是直的
3D油门曲线为100-100-100
螺距直接就是默认的一条斜直线 是这样吗?
望高手解答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我的油门是95--80--100..螺距就LZ说那样一条线默认.

网友B:
3D我看人好象是85 0 85 直线 反正不太懂。。

网友C:
我不是高手
我不是高手,呵呵。但是我可以解释一下,我是订购了smacktalkrc.com的教学视频,看了bobby 和 Bert的设置都是这样的。他们的解释总结如下
螺距曲线是默认的直线:1,因为飞3D的高手喜欢正倒飞具有相同的手感,更线性
2,因为他们把直升机的机械调整到极致,连subtrim都全是0,这样炸鸡也好,换控也好...都没什么影响。要不然炸了机重新修好再试飞,还得整一大堆遥控器的设置。。。烦不烦~
3D油门100-100-100 应该是安装了定速器,并且一般是工作在限速器模式(就是设置一个最大转速)。这样让发动机一直工作在最佳状态。

网友D:
都是直線因為沒必要改動, 美國有很多高手甚至是只找了行程中位0度以後,剩下的全靠手感調. 最後才把螺距尺往上放來觀察自己的螺距設定在哪裡.
我調機是中位找到了以後用SWASH AFR去調找我要的螺距度數, 然後要是感覺螺距不夠或太多的話直接把SWASH AFR增加或減少到我要的手感就行了, 基本上螺距曲線都是默認的.
油門曲線會一直線很有可能是因為用了定速, 又或者習慣飛直線螺距(0度螺距超轉)的那種手感

网友E:
我来学习学习 我都用控调

网友F:
虽然我不是高手 但是大小直机都是油门100 100 100 螺距 0 50 100 油机用定速

网友G:
油门曲线 电机不定速,3D基本都是 100 100 100 有些油机用了定速器 所以是100 65 100 或者其他的.但是螺距曲线基本都是直线,都是靠机械调整螺距,而不是由螺距曲线去限制螺距.一条直线上去,才能跟准的线型`

网友H:
我的普通模式螺距是40 70 100,是直线。油门不是直线

网友I:
油门全满靠裸距控制高度,是很凌厉的体验。

网友J:
学习见识见识!

网友K:
原来如此

网友L:
我也是用直线

网友M:
又见中山兄,学习学习

网友N:
到后来你发现设置曲线越来越简单了,就是一直线。不管油门还是螺距。而且3D一般都用定速

网友O:
拿我的700E为例, normal是0%至100% (抛物线), ST1是95%直线, ST2是100%直线

网友:
拿我的450为例, normal是0%至100% (抛物线), IDLE1是82%直线, IDLE2是100%直线。
IDLE1是为了省电,练倒飞悬停航线刷锅等温柔动作可以飞7分钟下了3.80V。
IDLE2是为了暴力,练3D暴力动作时才切换到此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冒似很多高手到最后螺距曲线油门曲线有不曲了全是直的

这句话实在不好理解。
因为越飞越觉得动力不好,不够暴力。

网友:
非高手 直线飘过

网友:
一条直线飞机不会在切3D的时候 突然往下降

网友:
油门直线
螺距直线
EXP直线

网友:
等我返去试试95直线先!

网友:
引用 网友O:
拿我的700E为例, normal是0%至100% (抛物线), ST1是95%直线, ST2是100%直线
这位兄弟有前途~~什么电机电调要95%来飞?岂不是很暴力~~~你机子不散啊?小心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