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床的朋友帮加工个东西

楼主(2011-04-23):
家里有床的朋友帮帮忙加工个有刃的滚子,我用于在软陶上压痕, 长度8毫米 直径7毫米{不包括刃}中间的洞3毫米   差点没关系,用铜或吕都行,我需要十个,跪谢,

在油泥上滚过中间距离1毫米三道刃

在油泥上滚过中间距离1毫米三道刃

整体的样子,后面我自己加上的

整体的样子,后面我自己加上的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里有床的朋友帮帮忙加工个有刃的滚子,我用于在软陶上压痕, 长度8毫米 直径7毫米{不包括刃}中间的洞3毫米   差点没关系,用铜或吕都行,我需要十个,跪谢,

发扬雷锋精神,要是你等得了,等我的 小床弄好的话我一定先帮笔 做这个练手,
不过我可以建议你用另外的方法来解决你的 问题,你只要找个直径4毫米长4厘米的螺丝加上直径1.2的螺丝垫片和几个螺帽就可以做了;两边只要用你原先的 铁丝做的 环固定下就可以了,而且是间距可调节的!!画的 很粗糙,不过我想应该能满足你的需要!
----------------

网友:
拿到加工店搞一下不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扬雷锋精神,要是你等得了,等我的 小床弄好的话我一定先帮笔 做这个练手,
不过我可以建议你用另外的方法来解决你的 问题,你只要找个直径4毫米长4厘米的螺丝加上直径1.2的螺丝垫片和几个螺帽就可以做了;两边只 ...

简单实用 厉害

网友:
帮你画了一个

画了个带尺寸的给你

楼主:
谢谢大家捧场

非常感谢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得多长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