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没有位置功能的伺服驱动器,也可以进行位置控制

楼主(2011-04-23):
安川SGDA  -04AS 无位置控制功能 不能使用 MACH3控制。
经过断断续续一个多月的努力后终于可以有使用价值了。
一开是做的时候 只是使用PID控制,运行时候发现 加速度大的情况下,跟随误差还是蛮大的,最后加入了,速度和加速度前馈后,效果非常明显

控制板上的单片机是微芯的 带DSP核16位单片机

手机拍摄,凑合着看吧

网友:
怎么捣鼓的啊

网友A:
是不是本来就带位置,被你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本来就带位置,被你破解了

不是的    是自己做了一块板子
板子照片等一会发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是自己做了一块板子
板子照片等一会发上来
你很牛估计会受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讲讲工作原理呢,这样可能很多伺服电机就可以起死回生了

今天太晚了,明天起床后讲

网友:
连小日本的伺服都能搞出新花栏绝对的高手!

网友C:
伺服电机不是也可以接受 方向和脉冲信号么?  怎么mach3不能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不是也可以接受 方向和脉冲信号么?  怎么mach3不能控制呢

SGDA  -04AS 是没有位置控制的  不能接收方向和脉冲信号,只能接收模拟电压信号进行速度控制和扭力控制

楼主:
因为安川SGDA-XXAS系列的 只能使用模拟电压,进行速度环和扭力环控制,所以不能直接使用MACH3进行位置控制
使用 PWM 产生 +-10V 用于控制伺服电机速度,再采集电机编码器的位置数据,就可以进行位置环控制了。

网友:
等着看下文,lz厉害!

楼主:
理论上 只要可以使用 电压进行速度控制,并且可以采集到位置信息就可以
比如使用速度环控制的电机 驱动一个滑台,滑台上使用光栅尺反馈位置信息,就可以对滑台进行位置闭环控制,当然这样的话最好还需要加入 摩擦力前馈
如果可以采集到电机电流的话,可以用来抑制机床共振点

网友:
这改造,比换位置模式的 牛多了

网友D:
楼主的目的
1。做主轴可以带负载稳定的运行指定的转速。
2。做主轴可以正反转攻丝。
3。做主轴可以准确定位自动换刀,可以准确的对准换刀刀柄接头。
4。.........................

网友E:
跟踪误差能调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踪误差能调到多少

现在mach3加速度调到 500   跟随误差  + -1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目的
1。做主轴可以带负载稳定的运行指定的转速。
2。做主轴可以正反转攻丝。
3。做主轴可以准确定位自动换刀,可以准确的对准换刀刀柄接头。
4。.........................

4  替换现有的步进电机,驱动X Y Z轴

网友F:
这种方案能做到头尾的的高精度定位,中间的过程定位有待LZ进一步实验。R16和C12的积分电路并不是实时线性的,在高速雕刻的情况下误差比较大,比如走一个直角,在角顶时由于积分电路的延时会造成走成小圆弧,,要想减小误差需要一个高精度的频率-电压转换电路。不过LZ的思路还是非常好的,做主轴控制就非常不错了

网友G:
做这个楼主要有能力有兴趣有时间,不简单

还不如直接用STM32来做,PIC的太贵了,PIC大代理自己的工程师也用STM32.

网友H:
软件界面是什么工具做的?很眼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方案能做到头尾的的高精度定位,中间的过程定位有待LZ进一步实验。R16和C12的积分电路并不是实时线性的,在高速雕刻的情况下误差比较大,比如走一个直角,在角顶时由于积分电路的延时会造成走成小圆弧,,要想减 ...

虽然这个这个积分电路不是实时线性的。但是问题是 伺服的速度环频响也就是 300HZ左右,所有对于这个应用已经够了,现在上机带负载测试后  加速度值在 500,最大跟随误差在+ -15左右,当然还要进一步进行测试。 最大跟随误差也就是在加速和减速过程中可能会大些,如果是匀速运行的话,在+ -1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界面是什么工具做的?很眼熟

自己写的,眼熟的原因可能是我也是看的很多别人的界面后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不如直接用STM32来做,PIC的太贵了,PIC大代理自己的工程师也用STM32.

可以考虑,不过这个也只是自己玩玩而已。
希望你推荐一款带编码器输入,DSP核,电机用PWM

楼主:
接下来要做的

网友:
非常强大,再顶一下

网友:
楼主实力很大,不如重写**驱动程序,直接脉冲算了

网友:
又来看了

网友(2011-11-05):
AS改成AP的,可是SGDA都老了啊,改他干嘛?

网友:
高手,直接开发伺服算了,这板加个功放就是直流伺服了,加个无刷驱动就不用玩洋垃圾了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