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ach3跑来跑去总是不是正好

楼主(2011-04-24):
 比如跑1.273他跑个1.27275之类的,有的明明可以整步,他就是不给你跑到位置

网友:
帮顶
设置问题

网友:
丝杆螺距和细分数决定的,例如 4MM螺距 , 一圈 800 个脉冲, 单步等于 4mm/800 = 0.005mm
0.005是最小单位 你输入 1.273 MACH肯定只能走到 1.275的

网友:
估计楼主的是5MM螺距的丝杆吧,自己算算吧,呵呵

网友:
Mach3的精度一般比丝杆的精度高,
这点误差可以无视...............

楼主:
有细分的。。。。

网友:
理论上细分后由其细分数越高每步的一致性越不好控制,再说这么小的误差 藤椅 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跑1.273他跑个1.27275之类的,有的明明可以整步,他就是不给你跑到位置

与驱动和丝杆,步进电机无关,不信,你不接驱动,直接启动MACH软件,也会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使用的都是不花钱的版本的问题?

网友:
有这个情况的,怎么回事,谁研究过

网友:
满足了吧,都小数点后3位了

网友:
首先要弄清楚,这个1.273 跟 1.27275 的读数,是从那里来的? 软件本身? 编码器? 光栅尺?

这个都没表达清楚,后面跟着回答的也是不求甚解地蒙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MACH32.62版本,只运行软件经常有这种情况,由于数值非常小,我就没有理会。

楼主:
软件本身显示的

网友:
不是因为寂寞才发贴。。。而是因为???

楼主:
那个mach3为什么会那样呢

网友B:
是由于浮点数在  计算机里面的表示造成的,

浮点数 只有在  2   -N 次方才能精确表示  ,其他的都是不精确的

一家之言

网友:
大白兔不是学软件的么?1*1+1/1-2不等于0的事不是早有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由于浮点数在  计算机里面的表示造成的,

浮点数 只有在  2   -N 次方才能精确表示  ,其他的都是不精确的

一家之言

我认为这个是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