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在中 国设了分公司,那么JR12X的日本手改中 国手的问 ...
JR 在中 国设了分公司,那么JR12X的日本手改中 国手的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了呢?

楼主(2011-04-24):
JR 在中 国设了分公司,那么JR12X的日本手改中 国手的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了呢?
青岛吉爱尔公司怎么联系啊?知道的请通报下!!

网友A:
中 国手好像左手升降副翼 右手油门方向,跟日本手的油门是在同一边,这个不用改硬件啊!
即使要改,自己拆了改就行了,我的DSX9就自己拆了,改好了屁事没有。

网友B:
可能是他们的电话0532-80988342 网上搜索的结果青岛吉爱尔公司还是好好查查吧

网友C:
这个软件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DSX9可以进工程菜单 直接改的,我进过,也改过,但12X目前没有进工程菜单的方法

网友D:
12x 是硬油门trim的吧,可能不好改

网友E:
我的改了,直接开盖,电位器插头换下就好!只是微调位置没过来。
呵呵,刚好可以带着杆用另一只手调整微调哦!

楼主:
电位器插头换下就好
电位器插头换下就好,这个我以前试过,成功了,对调2个板上的插头就行,不过没了中间精度感觉不爽,又改回去了,本来想进工程菜单执行下较正的,可惜一直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