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问题,关于电调和电池电压匹配的

楼主(2011-04-24):
现在大家用的低端电调一般是XXD的,好点的是HY的,现在4S--6S的
电池
开始普遍起来,有哪位高手总结下各种电调在高电压(11.1V以上)电池下的表现。

网友A:
电压高 相同的输出功率 电流下降 线路损耗减小 电流小 对于电池的放电能力要求下降 电池寿命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