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500,关于3G问题!!

楼主(2011-04-24):
前几天开始安装3G,按照说明书开始!现在出现几个问题!!
1.向前打升降舵,十字盘前,向后打十字盘向后倾斜。这个应该是对的!
2.副翼:向右打,十字盘向左倾斜,反之向左打,十字盘向右倾斜!这个应该是错误的吧。
但是,倾斜飞机十字盘修正是对的,也就是说,向左倾斜飞机,十字盘向右修正!
3.循环螺距我测的只有3度不到。控里升降,副翼,螺距都设置60%。不得其解。。

谢谢!!!

网友:
控上,副翼反向,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肯定是没有仔细看说明书,给你铁汉大大的教程吧

安装设置:
http://www.rcmania.hk/download/ALIGN-3G%20Setting%20by%20RCM-V04.zip

Q&A:
http://www.rcmania.hk/download/Flybarless%20Q&A%20by%20RCM%20V05.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肯定是没有仔细看说明书,给你铁汉大大的教程吧

安装设置:
http://www.rcmania.hk/download/ALIGN-3G%20Setting%20by%20RCM-V04.zip

Q&A:
http://www.rcmania.hk/download/Flybarless ...

你很了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