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问题!

楼主(2011-04-24):
续说上次链接GPS&compass升级新固件,先升级了1.31后升级ahrs1.20,完成后再链接出现链接超时,换了电脑还是超时。后来再升级了下1.31又可以链接了,于是以为是升级顺序问题。今天出去校正compass,发现指示灯不亮?回来一看才发现ahrs又变成了1.1!!于是再升级ahrs,于是又链接超时了。。。尝试再升级1.31,ahrs又成了1.1!!怎么办??这是什么情况?ahrs故障还是compass故障??

楼主:
拔掉compass升级,情况一样

结果就是ahrs升级后无法链接电脑

网友:
把升级方法和顺序说下,这个情况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升级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法跟以前一样的吧,软件里点了升级后根据提示拔掉usblink与飞控的链接,选择固件后再连上,软件提示升级成功。我是先升级1.31,升级后链接正常,然后同样方法升级ahrs,软件提示成功,升级后就无法链接了。ahrs红绿灯交替闪烁,compass链接上去不亮

网友:
AHRS升级 1.20
FC1212-S 升级 1.31
再做一次试试 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试了一次,软件提示都是升级成功。打开软件查看,1212固件是1.30,ahrs是1.10。指南针不亮

更正一下,是1.31。笔误

网友:
那说明固件是有错误的,不是1.31.而是1.30.

下 载一个新的固件包。应该就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件显示1212固件版本是1.31,换了台thinkpadR400电源调到演示模式,升级ahrs提示成功后还是链接超时,ahrs灯红绿交替闪烁。现在只能再升级1.31才能链接正常了。升级软件自带的固件和刚才论坛里下 载到的效果一样。ahrs升级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显示1212固件版本是1.31,换了台thinkpadR400电源调到演示模式,升级ahrs提示成功后还是链接超时,ahrs灯红绿交替闪烁。现在只能再升级1.31才能链接正常了。升级软件自带的固件和刚才论坛里下 载到的效果一样。a ...

能把你升级AHRS的步骤说一下吗?

楼主:
引以为戒

升级成功!
升级ahrs的时候记得把usblink接到ahrs上,不要接成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