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6ex原配电不够用,想换电池,换什么类型好

楼主(2011-04-24):
6ex原配的600毫安玩两个小时左右就没电了,请教各位,换电池换什么类型的?镍氢还是锂电?原配电池电压9.6。貌似锂电得降压,否则怕晶体过热
镍氢和锂电各有什么优势,要求容量超过2000,插头匹配。注:本人有平衡充
请各位给提供点建议,谢谢

网友:
不错的方案是:用103450锂离子电池三节串联,然后串接两个硅整流管(为保险起见,建议用1N4001四只,两并两串)。6EX低电报警电压为8。4V,也就是说,当锂电池总电压为8。4V+1。5V(两个硅管降掉的电压)=9。9V时,控会低电报警,提示需要充电,此时每节锂电池电压为3。3V,属于锂电池的安全使用电压。当充满电时,控的供电电压为12。6V—1。5V=11。1V,这个电压是适合6EX工作的。目前市场上103450锂电池容量最大是2000MAH,改锂电后可以大幅提升6EX的的使用时间,而且也不用对电池仓作任何改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更倾向于镍氢,说实话,锂电太不好伺候。
本人没电池的DIY能力,见笑了
希望能给个镍氢的方案

网友:
8节镍氢就好

网友:
我一直用没有降压的锂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池触片已经去掉了,你得意思是八节镍氢的电池组是吧

网友:
用花牌锂电,6ex专用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