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解电机为何会尖叫

楼主(2011-04-24):
XXD  2218  KV3800  这个电机用了一段时间了,悬停油门60% ,IDLE1中点油门85%,有时从悬停切到IDLE1的时候电机会尖叫,然后熄火停转,停转后也在尖叫。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是电调还是电机叫?

网友:
不晓得!!等答 案!

网友A:
高潮了嘛。。

网友B:
尖叫基本上是发生了滑动摩擦所致,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电机轴承磨损卡死,导致轴与轴承内径摩擦。还有就是轴偏心,导致外转子与定子磨蹭发生尖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尖叫基本上是发生了滑动摩擦所致,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电机轴承磨损卡死,导致轴与轴承内径摩擦。还有就是轴偏心,导致外转子与定子磨蹭发生尖叫。

有道理,快检查马达有无卡住!

网友C:
太有个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太有个性了
引用 网友B:
尖叫基本上是发生了滑动摩擦所致,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电机轴承磨损卡死,导致轴与轴承内径摩擦。还有就是轴偏心,导致外转子与定子磨蹭发生尖叫。
引用 网友A:
高潮了嘛。。
引用 网友E:
操爽了

你们都不对,LZ都说了,停了还能叫?是不是被什么附体了?赶紧请个道长或者高僧来做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都不对,LZ都说了,停了还能叫?是不是被什么附体了?赶紧请个道长或者高僧来做做法.
停了叫,我的理解是收了油以后到到停转这段时间

网友:
轴承座和轴承或者电机轴和轴承有打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