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二手控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1-04-24):
打算买个2手9x2到手后需要做哪些测试呢!

网友A:
1.检查外观,各个摇杆以及通道是否损坏
2.检查电池,开机检查屏幕
3.然后去空旷位置试一下发射距离.
对了,要淘宝交易,不要先货或者先款.

网友B:
先检查支付宝钱够不够

网友:
一个控看不出成色的 只有跟魔友的控对比才能知道成色好坏

网友(2012-08-17):
就是外观和操控距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