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LAMA V4 有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1-04-24):
新手玩了LAMA V4 有1个月了
前几天不小心打坏了A桨和A轴
刚买回来原厂配件已经安装好
就是要起飞的时候,飞机边后退,尾巴“嗒嗒嗒”点地
起飞以后是挺正常的
因为在光滑瓷砖上飞的,摩擦小,是往后滑动
要是到外面粗糙点的地面恐怕要翻机了啊

是哪个部分出问题了呢?

网友:
桨的螺丝拧松点看看。

网友:
果断起飞~~~~~~~~

网友:
桨没必要原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桨叶的螺丝很松的
可以保证自由的来回摆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手嘛~
用副厂的怕有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是轴歪了,看看整个轴有没歪。

网友:
调下微调试试看,还要果断飞起来试下· 小J不怕炸,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嘛~
用副厂的怕有麻烦

原厂死贵,又快烂,买个3通道阿帕奇那些桨,坚固耐用,效率也高,不是一块一个的白色桨能比的。

网友:
略推前进方向,果断起飞

网友:
是你电池的重心有偏差,可以看看,到百度查lama3的资料,写的很详细的调机过程

网友:
桨最好是用原厂带字的那种,副厂的桨你会遇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2011-05-30):
回复 楼主:

想问一下楼主买来要多少钱啊?我准备入手一个

网友:
我打算用原厂桨了,副厂桨飞电机温度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