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通发射散热片!!!!!!!!!!!!!!!

楼主(2011-04-24):
请教:
柏通发射机散热片要贴在哪一面,是有频道指示灯的那一面吗??????还是两面都可以????

网友A:
最有效的贴在没显示那一面 因为你拆开壳就懂了

网友B:
两面都贴未尝不可。。。反正我贴了两面 把电调也贴了

网友C(2012-05-03):
1.2G送的那个黑色塑料散热片,装上后,在地面能长时间开吗?发射机始终没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