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延长杆与轴承

楼主(2011-04-24):
这几天在看坛里兄弟们做的无动力主轴,搜索了一下也没有全明白,C16-er11-100A是什么意思?还有的是标C20-er16-100A等等这些,有的是标A还有标B的,请哪位给详细说说啊,谢谢啊。还有角接触轴承与深沟轴承有什么区别,我看了些文章还是不懂,太深了,能不能用通俗一点儿的语言描述一下啊,

网友:
直径16ER11夹头,100长度,A型螺帽

网友:
C16-er11-100A
直径16毫米,规格为er11的夹头,长度100毫米

角接触轴承与深沟轴承
角接触轴承:轴承钢珠的内外护套,不是水平排列,有夹角,错位排开,以至于轴承能承受轴向冲击力
深沟轴承:轴承钢珠的内外护套,是水平排列,承受径向力

不知道够不够通俗

你头像我不是很喜欢,还不够凶,望更改

网友:
C16-er11-100A

C16表示轴承得用内径16的,ER11是夹筒标号 100是除开前端夹筒部分,杆子的长度 A是夹筒螺母型号螺母分AB两种,A是6角螺母,可以用开口扳手,B得用专用扳手 够通俗吧

网友:
16的轴就算了,很难配到轴承

网友:
刚做的ER20

网友:
请问滚柱轴承,角接触轴承与深沟轴承
   那种轴承更能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 的冲击力  不懂情教

网友:
看了这个图就明白了 不过这是双列的角接触 它的一半就是个普通角接触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