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船改造问题

楼主(2011-04-24):
买了一个环奇的玩具船,他是双桨没有舵机的,我把它改造成了单桨的,有比例舵机的了,我用是540的有刷电机用的是原来的桨,现在船跑起来比原来两个380的电机快不了多少,是什么的问题,是桨跟电机不配套吗,电池是用的7.2的镍氢电池

网友:
改造后没有增速的原因很多,如是不是整体重量比原来双马达的重了?吃水加深了?450马达的工作状态是否合理……
现在,桨还是原配的,是不大可能提高速度。

网友:
有刷540电机也就20多的速度

楼主:
540的电机应该配多大的桨比较好呢

网友:
我感觉是电池不给力,如果你不换马达把原配的电池换成3S锂电,速度会有很多提升,今天我把没改装的环奇951换上3S2200MH20C锂电,速度至少40!!就是跑了1分钟塑料联轴器就化了。。。

网友:
上无刷的跑跑吧 没几个钱

网友:
重量重了 浆还是原来的浆 虽然电机换大了重量上去了 所以速度任然没有变  如果再把浆换大就会有个反扭力和电机负载的问题了  所以建议楼主还是考虑下换个外转的无刷电机 配个无刷电调 用2S或3S跑 速度肯定会惊人的提升 价格也不贵

网友:
船长60厘米

原来的电机
这是原来的桨
我 的2.4G的控

网友:
50A单向船用无刷电调  带BEC输出和水冷块

50A  支持4S电池使用  带3A BEC输出   带水冷  单向无后退  外型尺寸:53*40*16mm    重量58克(含导线和水冷块)

TP辉盛SG90舵机参数:
外型尺寸:23*12.2*29mm
扭力:1.5kg.cm
速度:0.3秒/60度(4.8V)
工作电压:4.2V-6.0V
重量:10g

我车上2.4G的控
可以么

11.1V 2200MAH(20C)锂电
    外形尺寸:106*33.5*24MM
    重量:175克
放电电流:44A,最大55A(超过10秒)
要配什么电机好~~~~?????

网友:
怎么没人给答      用什么电机   用多大的桨           怎么弄        老鸟们给个答 案吧

网友:
老鸟请解答
怎么配置
速度怎么能上40-60

网友:
2858   或者3650(要换电调) KV3000以上   430浆    40应该没问题
60就别 想了。。这船要跳。。没法上60
个人认为哈

网友:
50A电调可能只能上个450的外转电机了。